[综合] 不完美改造 “歇逼位” 弱电箱的散热问题!!!

楼主(2024-07-25):
我们这连续几天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有37、38℃。之前加装的弱电箱散热不是很满意,里面的温控风扇一直启动不停,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能听到散热风扇的噪音,遂就有了二次改造。

由于买的是二手房,前房主不知道怎么想的,把弱电箱安排到了鞋柜里,关上门就是个不透风的闷罐,加上里面的设备还不少,发热量也大,到了高温天不得不改造,以防出现故障。

“歇逼位”弱电箱,要想打开弱电箱门还必须把鞋柜隔板拿掉。

里面的设备,如图所示,共有1个8口百兆交换机、1个8口千兆交换机、1个全千兆光猫、4个电源适配器,都是发热源。

本次改造之一:加大散热孔,直接用手电钻配合大点的钻头扩孔就行,再修理一下毛边。

本次改造之二:把12cm的温控散热风扇挪到门板上,改为常开,向外吹风,把里面的热量排出,同时新增一个5cm的散热风扇,温控启动,向内吹风,温控启动温度设定为35℃(实际上设备里芯片温度更高),原先门板上8cm的温控风扇弃用。

整理好后关弱电箱门时发现门关不上,就旋转了一下方向,就能顺利关门了。

关好门,能感受到有风在向外吹出,这样热量也能顺利排出了。

装好隔板,关上鞋柜门,也听不到风扇的声音,对了,12cm的风扇要选择静音风扇,转速在1500转以内的。

查看米家温湿度计的记录,有3℃的降温了。

本次改造算不上最完美的,这种“歇逼位”弱电箱的散热问题真的不好解决,如有更好的建议,还请大家多多提出

End!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其实不改散热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都已经在鞋柜里了,没有遮丑的问题了,换我的话,直接拆弱电箱门

网友:
为了好看,各种装修,科学到一边去(或者根本没有那个脑袋)

网友:
“歇逼位”?鞋壁位吗?

网友A:
加的两个大小风扇,还是有很大好处,弱电箱散热增强了,还有一个好处:吹出来的风正好把鞋子烘干了,

网友:
住宅设计的弱电箱位置不由业主决定,装修时如果要改变位置工程量就大了!

网友:
把孔最少扩到5mm,打满,能把这个门直接拿掉是最好的 一般情况放鞋也碰不到里面

网友B:
总共不到30W的耗电,又加了10W的散热风扇 ,风道混乱,聊胜于无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知识 。

网友:
见过很多这种把弱电箱放在鞋柜里被层板档住的,设计这么干的人简直SB...

---------------------

网友C:
建议出风口的孔增加多一点,或者再大一点,更利散热。

网友:
这种WiFi信号没有臭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共不到30W的耗电,又加了10W的散热风扇 ,风道混乱,聊胜于无

哈哈哈,散热风扇没有1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出风口的孔增加多一点,或者再大一点,更利散热。

有道理,等改天再增加一些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的两个大小风扇,还是有很大好处,弱电箱散热增强了,还有一个好处:吹出来的风正好把鞋子烘干了, ...

嗯,至少比原先的好,原先的热量出不去

网友:
散热孔太小,有机相孔那么大就 行了。空也太少,最好和风扇像当。我就用一个12V大风量低压启动版,用5V供电,无温控,24小时运行。如果怕共振噪声,就要加减震胶钉。

网友:
不要里面的门或者眼子打满。风道有学问,下面进冷风上面出热风,不用风扇也可能做到排风散热的,还可以再研究研究,正常情况自己风道排热(反正关在里面里面也不在乎好看),温度再高风扇辅助散热。否则又费电又增加噪音还增加了灰尘

网友:
把鞋箱的门常打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