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艾德克斯it8511负载仪 屏幕显示不全

楼主(2024-07-25):
刚开机正常显示按键有效
几秒过后屏幕显示不全,按键失灵

朋友们有遇到过此类故障吗?是否更换显示屏?

网友:
按键都失灵了,不应该是查主控单片机吗?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A:
楼主搞二手仪器回收的吧?维修还是请人做吧~

网友B:
面板和按键是不是同一个板还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和按键是不是同一个板还是分开的?

是同块板,在屏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二手仪器回收的吧?维修还是请人做吧~

是咸鱼二手机,用了段时间最近坏掉,我不是搞仪器回收的。

网友:
这种显示屏相比液晶和led,还是蛮好看的

网友:
感觉是显示屏背后的IC工作不正常

网友:
电容失效或芯片漏电都有可能

网友:
150W的双散热器,早期的机器足料。开始能操作,试度开机快速设置看能不能正常一直拉载。如正常一直拉载查显示板。反之查主控单片机(先查电源)。参考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