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HONDA摩托车防盗器

楼主(2024-07-25):
采用的单片机没有丝印信息。

LM324运放芯片

振动传感器由弹簧和电感线圈构成。

网友:
做工还不错,这个方案带远程油电控制和震动报警

网友:
防盗器如何进行防盗的呢?

网友:
那么多继电器报警器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这个价格不会便宜,现在太多震动开关了,可能是贪便宜才碰到,震动开关的触发没有电感式的灵敏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有寻车,熄火,遥控打火功能。我有一个停产的防盗报警器,报警触发方式比这个好,光电方式,水平垂直方向各一个光电管,轻微的触碰车辆不会报警不像这种稍大的震动就报警扰民,

网友:
这么多继电器都控制啥?

网友:
我用过的最好用的摩托车遥控器,就是这款骑士情,没有之一。
首先,它是双向的,摩托报警,遥控器也报警。
其次,遥控距离远,空旷地带一两百米很轻松。正常环境车在楼下放,人在六七层的楼里面也没问题。再高没试过。
第三,有超距离报警功能,摩托车每几十秒发射一个信号,如果遥控器离得太远接收不到这个信号,就会报警提示你超距离了,要小心。
第四,非常省电,一节7号镍氢,轻松使用小半年。
第五,没有花里胡哨的液晶屏,只有几个LED指示灯,非常直观明了。还可以检测摩托车电瓶电压,电压低了遥控器也会报警。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似乎不是使用的震动传感器报警,而是很高灵敏度的位移传感器。一般的震动传感器,旁边放个鞭炮它必报警,轻轻碰一下也会报警,非常烦人。这个传感器是只有检测到车辆有轻微的移动,包括从侧撑状态回正,才会报警。你轻轻的拍打车辆(使劲拍也会报警的),在旁边放鞭炮都是不会报警的。误报警率几乎没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第七,有防剪线功能,就是如果小偷把防盗器的电源断开,遥控器会立即报警。当然前提是遥控器要在信号范围内。
其它像遥控熄火,静音布控,遥控器关机等都有。
总之,这个遥控器在我上两任摩托正常服役,都是最后车卖了这个防盗器也舍不得卖,拆下来继续用,现在还在我的UU上正常服役,都快二十年了吧。前一段心想再买一个,可惜无论如何也搜不到了,貌似这个厂家都不存在了。可惜。

网友:
震动报警用的弹簧有点短也硬,估计灵敏度不会太高

网友:
8楼的朋友介绍的这款骑士情摩托车报警器真是很好,可是我买的是铁将军的,没那么多功能,先用着算了,装个报警器,摩托车小电瓶真耗电。

网友:
防盗器里器件不少,要是不能用了还能拆 件

网友:
背后两个短接点是对遥控器的

网友:
功能真强大。

网友:
好多继电器啊

网友:
好老的东西

网友:
看用料不大像车规级?

网友:
老货不知能装到其它车上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