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个德士DL2051的校准方法

楼主(2024-07-25):
这几天闲得无聊,给F17B+的电池仓做了个密封(让网友们给吓唬的,我从来没有把电池放烂到仪表里过);

然后顺便换了前端电容,10nF的,耐压100V的NP0电容,测量电阻时感觉尾数稳点快了那么一点点,测量电压似乎感觉不到什么变化;

最后琢磨了一下自动关机唤醒,没有电路图,福禄克官网也没翻着,去外面也没看见,算了~

不过,自己跑了下电路,发现,如果要外接额外的按键的话,只需要短接一下Q5的EC就可以唤醒;

实现原理是,开机后,芯片输出一个高电平给Q5的基极,Q5导通后拉低PMOS-Q6的控制极,然后就可以维持电路的持续供电了,定时到了后,Q5基极变低电平,然后Q6关闭,系统断电。

但是我没有这么改,我不想额外加按键,我就想利用原来的按键来唤醒,比如利用HOLD按键,利用它按下产生的高电平去触发一下Q5,但肚子饿了,这个最重要,匆匆把外壳装上完事儿,等下次有兴趣再搞它。

说了这么多,前面都不重要,现在,我又看见了这个DL2051,是个慢速的5位半,精度还行,但我还是闲置它了,但它有个CAL孔就在面板上,可以玩一下,求个DL2051校准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
占个楼,好编辑结果,我只知道一点点校准方法,不确定是否可靠,我也尝试校准过电压,感觉还有些事项没说到,等确认了,编辑到这里。

网友A:
10nf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很明显效果的,1nf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nf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很明显效果的,1nf才行。

各种零件盒子柜子里翻了一通,没发现有再小的NP0电容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有的万用表测量后,显示速度很慢,是否与其精度有关系?还是与防烧检测电路有关系?怎么才能让它显示快速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的万用表测量后,显示速度很慢,是否与其精度有关系?还是与防烧检测电路有关系?怎么才能让它 ...

您得问我是不会修大神,他是有这方面的心得的。

网友C:
一般情况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都够用了

是的,用快速模式,那速度也是刷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