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买过UV灯珠的TX 灯珠上厂家有打上区分波长的标记吗?

楼主(2024-07-25):
如题,没有购买和使用经验  特来学习一下

UV灯珠简单来说  波长特性上分A、B、C三档    不同波长的应用是有区别的,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知道收到的货是自己需要的那种波长规格?

卖家发货员会不会忙中出错  给发错了,
我猜有的TX在玩UV灯珠  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拿的货对不对

制造商的包装印刷上应该有详细的器件型号参数等信息,但
如果每一颗灯珠上没有这样特征编号或者标志   那少量购买玩玩就有点困难了,

这不同于普通LED   发光颜色上容易分辨  一般也就红黄蓝绿白

欢迎探讨

网友A:
没有标记,不过灯珠封装形式和颜色是有区别的。

封装形式:UVA是白胶壳+树脂封装;UVB大部分也是白胶壳+树脂封装;UVC只能是陶瓷基地+蓝宝石玻璃封装。
颜色:UVA会是明显的紫色;UVB紫色并不明显,会紫偏蓝,并泛白;UVC属于不可见光,亮度极低,看到是只是衍生的杂光(UVC灯珠很多会一起合封一个UVA灯芯,借助其发出的紫色光来指示照射范围,但封装形式一定是上面一条所说的形式)

另外,UVC的电压是5.5v左右,明显高于UVB和UVA的;价格方面,UVA>UVB>>UVC

网友B:
有波长检测卡
另外,你见过各种颜色的灯珠上面打标记区分的么,即使颜色区分了,那功率呢?厂家是不是要给你把完整型号打上面

UVC是陶瓷封装,其他都是塑料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记,不过灯珠封装形式和颜色是有区别的。

封装形式:UVA是白胶壳+树脂封装;UVB大部分也是白胶壳+树 ...

感谢分享

如果想要买UVA   可怎么分辨呢?  A和B貌似外观区别不大
业余买个十来颗的量  真担心拿到手的东西是不是自己要的

因为没有使用过这三种不同的灯珠  目前完全没有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波长检测卡
另外,你见过各种颜色的灯珠上面打标记区分的么,即使颜色区分了,那功率呢?厂家是不是要给 ...

感谢分享

你说的波长检测卡   有网上的介绍吗   有的话请提供个URL

茶在电商平台上找到的紫外线测试卡  感觉很不靠谱,玩具似的

茶之所以希望UV灯珠上有厂家的参数标志 是因为生产厂家肯定有专业测试UV波长的设备
厂家提供的特性参数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C:
上个月0.1元购了20个紫外LED,没写波长,能验钞,但是我还有一个紫外手电筒,手电筒用的草帽LED
用紫外手电照射夜光贴纸,贴纸发光明显,会强过手电的亮度,用我后买的led就不明显,没有荧光,看不出来发光。
我在想,是不是电压不够导致紫外光发不出来,用的锂电池直通的led,电池可能电压不够

网友D:
业余条件下还是看发光的颜色来简单判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业余条件下还是看发光的颜色来简单判别下。

什么是业余条件下凭肉眼判断,首先你得有确定参数的3种不同的灯珠

否则就是瞎子摸象,

网友:
是呢!二极管的uvc买过

网友:
UVC灯珠的封装会不一样,是陶瓷基底外部镀金+石英窗的;
UVA和UVB较难区分,但波长越短可见光越不明显;在正规的店里买一般没问题;

网友E:
因为不会区分和嫌麻烦,买的成品。

网友:
蝎子灯是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你说的波长检测卡   有网上的介绍吗   有的话请提供个URL

标不下
随便买,有uvc,uv分开两张的,有印在一张上面的,波长检测卡就是印了几种对应的荧光剂而已,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波长检测卡
另外,你见过各种颜色的灯珠上面打标记区分的么,即使颜色区分了,那功率呢?厂家是不是要给 ...

波长检测卡哪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0.1元购了20个紫外LED,没写波长,能验钞,但是我还有一个紫外手电筒,手电筒用的草帽LED
用紫外手电 ...

之前也买过一把,标称20ma,用10ma电流,几天就挂了,寿命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不会区分和嫌麻烦,买的成品。

茶这两天关注了一下能找到的介绍资料   没有一个能说明白的
有可能的内卷造成的   也可能本来就很少人搞的明白
比如UVA和UVB之间的感观差异是很小的
某些测试卡  也就只能区分UV和UVC
你说买了个成品   UV灯说实在的生产门槛太低了  小厂不一定有专业测试光谱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