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镁光NW755在IS903上量产不了坏块太多, 而在sm2246en上能量产,是参数问题吗?

楼主(2024-07-25):
镁光NW755在IS903上量产不了坏块太多, 而在sm2246en上能量产,是参数问题吗?

买了几片拆机镁光NW755在IS903架子上量产不了坏块太多, 强刷, 扫描ECC设置为几到十几, 20等数值, 好多次都是坏块数太多几千到过万的坏块, 量产不了.
放在sm2246en架上很顺利就量产过了, 也没看到有坏块数.  而且urwtest_v1.8也是OK的.
是什么原因? 是IS903参数设置问题吗?

网友A:
兼容性不行吧,你换3267或者是3281之类的主控,IS903已经太老了,纠错能力跟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不行吧,你换3267或者是3281之类的主控,IS903已经太老了,纠错能力跟不上 ...

这个闪存只能上903,3281,3267不行

网友:
测试架VCCQ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闪存只能上903,3281,3267不行

903开不出来,只能用一芯或者是芯邦之类的主控来处理了。。。。。。。

网友C:
这么好的颗粒不上46xt真是浪费

网友:
这个颗粒和nw713应该差不多吧,我在903测试架上面试过,没有强制ecc扫描,可以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颗粒不上46xt真是浪费

nw755不咋地,超烫

网友:
我有几片也是这种情况,东芝颗粒,在2246xt上都正常

网友:
Is903vccq电压改3.3v试一下

网友:
闪存的参数配置的不对吧

网友:
这颗粒上903速度照2246en差一倍,凑2个贴固态u盘可以满速
8ce16die的颗粒,到903上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