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家里空开也会坏?第一次遇到,拆开看看

楼主(2024-07-25):
空开一般是开发商装的,以前家里二三十年的空开也没见坏过,父母家几年就接连损坏,这?开关也偷工减料了?
以前父母家坏了一个欠压保护器,喊物管来拆了没要,当时想这高级玩意儿坏了正常,没当回事,结果上周漏保又坏了,合不上,要跳,这大热天的,这漏保总是常见玩意儿吧,用几十年也不见坏的,拆开这个看看那里减料了
,结果拆开,但以前也没见过其它是啥样的,也不知道差在那里,拆了等于没拆。大家看看。

楼主:
不知道正泰如何,还没买过这玩意儿,国货可以就支持国货

网友:
上海人民也算老牌子

网友A:
没看到触点
万用表测测零件啊

网友B:
这个已经算合格的了,你没见过那些假的,里面根本没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触点
万用表测测零件啊

没研究过原理,无从下手,还没考虑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算合格的了,你没见过那些假的,里面根本没漏电保护器。

是不是要求太低了,几年就坏了还合格啊

网友C:
总开关不要带漏保的,漏保单独控制一路

网友D:
开关合不上?你就确定是开关坏了??

网友:
这东西坏了赶紧换 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开关不要带漏保的,漏保单独控制一路

每路都是带漏保的,好像只有照明没有带,总闸不带漏报

我家里以前闲麻烦,直接换的总闸带漏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合不上?你就确定是开关坏了??

是的,因为我把输出线取掉了,还是合不上

我老爸在家里把插座撬的稀巴烂,说螺丝松不脱,结果根本不是什么插座漏电,是漏报自己坏了,你说气人不?

楼主:
结果物管来拆开关,发现旁边一个漏保闲置,外壳写的卫生间插座,这不是害人吗?

这东西你不拆外盖,根本就不知道,拆了你不仔细看,也不容易发现这开关输出就没有接线

网友:
以前坏过!!换了正泰的就好了

网友E:
还有另一半空开呢,那边坏了吧

网友F:
越看越糊涂了,漏保输出也地线啥事,干吗要接地线?看拆开的没机件没断裂等情况那就是触发电路有故障,就是一个可控硅触发电路,坛内有分析这类漏保电路的,搜一下修修不难。如果开关推都推上了,就是构件坏了,换新,如果是推上又跳开,把进线也断开能合上,那是触发电路故障,可修。

网友:
还是买名气大的牌子吧

网友:
这个东西如果大牌的很难坏,不过这个厂家名字很迷惑: 厂集团有限公司,就不能省掉两个就叫厂、或者集团、或者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越看越糊涂了,漏保输出也地线啥事,干吗要接地线?看拆开的没机件没断裂等情况那就是触发电路有故障,就是 ...

原文没有说地线吧?空开不通电是推的上去的,所以大概率是漏保坏了。

那里有分析帖子,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另一半空开呢,那边坏了吧

那个断电能合上,应该没坏,到是没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