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头

楼主(2024-07-25):
2165598[/attachim谢谢。

网友A:
这么 好的电源拆了表去当个电压、电流表,看这板子上还有调压、恒流电位器,应该可以直接把明纬电源改成可调加恒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 好的电源拆了表去当个电压、电流表,看这板子上还有调压、恒流电位器,应该可以直接把明纬电源改成可 ...

原恒压恒流电源是60V5A的,人家是豪,杀鸡取卵....................

网友:
电流差很多,请教这个是不是接法错了,还是有其他的接法。电压表会有微调电阻,电流表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lor=#9999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那水平,我连表头都搞不定,关键是原来的板子坏了修不好。

真是土豪,拆了这么好的电源去整那个所谓的明纬,看那6005电源成色坏的值个一两百,可以换一堆那破双显表头了。

网友:
原电源不错,修好它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个固定的取样电阻值,电流显示太小肯定是取样电阻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土豪,拆了这么好的电源去整那个所谓的明纬,看那6005电源成色坏的

网友:
这电源拆了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