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鱼眼镜头是不是比广角摄像头更加复杂,为何有10个透镜?

楼主(2024-07-25):
一个透镜不够用么,

为何要用10个镜片
鱼眼镜头一般是由十几个不同的透镜组合而成的,在成像的过程中,入射光线经过不同程度的折射,投影到尺寸有限的成像平面上,使得鱼眼镜头与普通镜头相比起来拥有了更大的视野范围。

网友:
因为需要校正画面变形,还要尽量实现全画面有均匀的受光

网友:
错了
广角比鱼眼复杂
变焦比定焦复杂
广角比长焦复杂
越广,越复杂
广角需要很多镜片矫正光路
特别是边缘的成像质量,还有边缘的畸变
而鱼眼就不用做矫正了,本身就是变形的
最复杂的镜头结构近30枚镜片
10片只能算是小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