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一台锐龙Rilon CT-416焊机

楼主(2024-07-25):
前段时间 闲鱼购入一台锐龙三用焊机
锐龙焊机是瑞凌焊机旗下产品 与瑞凌焊机区别是品牌不同 焊机外观颜色不同 锐龙焊机是黄颜色喷漆 瑞凌焊机是蓝颜色喷漆

里面用料和配置跟同型号瑞凌一样

CT416这个型号 “C ”表示的是等离子切割 电流40安  “T”表示的是氩弧焊 电流160安  并且这机器还带手把焊功能

到手的样子 开关坏了 被改造过了

实际标签应该是这样的 估计是早期产品 标签用了别的机器的

到手换掉开关 试机 没啥问题

这机器原配割枪和焊枪都是四芯插头

里面跳线不同 分别控制氩弧焊和等离子切割电路

手头的焊枪和割枪都是两芯通用的插头 使用时很不方便

准备改成这样的

拆掉抗干扰小板

拆下四芯插座

跑线路 改造好两芯插座 装回

面板打孔 装好乒乓开关 至此 功能切换开关改造完毕

然后看看内部结构吧

用于等离子和氩弧焊功能切换的两个大继电器

试机 测一下电流

氩弧焊和手把焊的电流是一样的

等离子的切割电流

切割一块18毫米的钢板

好了 改完收工 入库

网友A:
可以在村里开个维修铺了

网友B:
三用,多功能,方便实用

网友:
专业焊手五百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村里开个维修铺了

不是应该放柜上供起来么???

----------------------

网友:
招焊工,每天一个人参果

网友C:
省内,可以转让一个玩吧

网友D:
220V  还三功能  家用万能了,不知多少入手的。如果还能铝焊和冷焊那是一个绝呀

网友:
我还以为苏大妈又开始不干正式弄了个焊机出来了

网友:
拆都拆了  做个保养

网友E:
没想到还有等离子切割 功能,一直以为等离子切割 是单独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用,多功能,方便实用

确实方便 特别适合家用、维修 电流够大 一般的活都能干了

网友:
楼主威武,我还没折腾过电焊机,感觉电流很大,好害怕的说。

网友:
220V的三用焊机,家用无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内,可以转让一个玩吧

这玩意儿不便宜哦!怕你接受不了价格啊 先去闲鱼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吧

网友:
又捡漏一台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  还三功能  家用万能了,不知多少入手的。如果还能铝焊和冷焊那是一个绝呀 ...

这玩意儿再配一台交直流焊机就几乎是万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还有等离子切割 功能,一直以为等离子切割 是单独的机子。

这个三用机没有太大功率的型号 等离子大功率的都是单用机

网友:
等离子切割需要压缩空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