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把百固钳子感觉怪怪的,钳口夹不紧

楼主(2024-07-25):
鱼牌的钳子,收到手发现很多毛刺,清理完发现夹持口闭不严,有1MM的间隙。感觉和义乌10块包邮的没区别,求鉴定!

忘记说了,海鲜市场80买的,产地西班牙。是不是瑞典货在斗牛士那边小作坊代工的就这样?

网友:
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看看10块钱包邮的和这个的使用效果。

网友:
楼主对工具是精益求精吗?
我选择的时候一般是趁手,再个就是经济呀

网友A:
别纠结那1mm,名牌工具是用来收藏的。

网友B:
钳口有缝隙是正常的,如果没缝隙截线那里可能会截不断

网友:
前面都是留一点

楼主:
剪切口试过电动车刹车线和简易衣架的钢丝,完全没问题。可能是真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钳口有缝隙是正常的,如果没缝隙截线那里可能会截不断

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纠结那1mm,名牌工具是用来收藏的。

有道理,抚摸只要牌子亮包浆好就行。

网友:
百固  这玩意不就是巨星产的吗 纯纯国产货。。。。钢材、工艺有保证的。但你说鱼上的,,,那肯定残次品

网友:
这款钳子是我最喜欢用的一款,复位弹片很舒服,用惯了它凯尼派克都吃灰了

网友:
这种是为耐久性设计 缝隙不影响夹持,又能让后面刃口即使出现磨损也能严丝合缝。

网友:
夏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