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了查看华菱神机的耗电量,买了个普彩P08S-16功率插座。

楼主(2024-07-25):
买的不带背光版,带背光板价格贵2元。
以我多年的经验,厂家不会另外开发一个板子,多半是没焊接LED灯珠。

外观小巧,塑料外壳模具很好。

对比10年前的海盗版小巧不少。

插脚是用螺丝固定的,阻容降压方案。

HT5009方案

左边有空焊位置,LD1 - LD2看来就是LED灯珠位置了。

空调启动功率850w,下午温度高的情况下,空调会在400w左右的功率运行。
晚上运行功率会降低。

舒爽模式下空调以低频率运行,140w左右。

待机功耗2.5w
10小时舒爽模式下耗电量1.33度电。

16a插头偏大,做个转接插座。

找到几个LED贴片灯珠,

白色太少了,用黄色试试。

这个显示效果,还不如不要它的好。

网友:
先换安规电容

网友:
就是不晓得准不准。

网友:
冷气都不省电

网友:
这个不是仅仅加LED的,还需要加均光板。话说带背光的只多2元钱已经很厚道了~我买的世心的带背光要贵6元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059-1-1.html

网友:
普彩?
还以为是彩屏的。

网友:
哪个型号的华菱神机?

网友:
转接建议上三角插头,这样稳定些。

网友:
花血本了哈,不知道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还是国网拆电表调参数准吧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啊!

网友:
改背光要撕掉反光纸,然后屏幕后面垫上几层旧液晶拆下的偏光偏振膜、导光板 效果nice

网友:
需要加 匀光板和匀光纸那一套的,早年好多人这么改。
还可以跳线增加倒计时,我改了,忘了咋弄的了。

网友:
是直流变频空调吗?

网友:
改背光要撕掉原来的反光纸,拆旧液晶面板的偏光偏振片和导光板剪裁合适,改后效果nice,像极电网电表

网友:
这2个我都买了为了做对比特意放一起结果被小人偷了 后悔死了

网友:
我也撸了个普彩10A的

蜗牛只加LED不行,缺均光板

网友:
不如直接买带背光的版本,多2元不贵。

网友:
LED上了还需要匀光板的

网友:
华凌pro版本好像都有电量显示的,我觉得还挺准的,看到每日电量,心里踏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