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个MikroTik RB760iGS路由器,后续维修

楼主(2024-07-25):
接上回MikroTik RB760iGS路由器,后续维修........

拆下旧CPU,准备更换新的MT7621AT

开机正常启动,WAN 灯亮,但无法识别网口,1,2,3,4LAN正常
,重新加焊 还是一样,心都凉了,自我怀疑中,技术退步了!

把CPU 重新拆掉,哇操,风枪没吹到位,扯掉了2个焊点.......

完了完了,用放大镜看,幸好是空焊点,哈哈~~

网口不识别,怀疑可能是ESD 保护二极管,损坏了

红色是WAN接口的ESD,绿色是SFP ESD

用万用表测量网口阻值正常,没发现短路

研究了一下ESD保护电路 保护机制......

RB760IGS 的拓补图,WAN 不识别 看来问题还是出来CPU这边

拆下来 新CPU,怀疑本身就是坏的,淘X芯片水很深
,上次买的全新芯片 也是坏的,估计是割板翻新的

现在只能试试 把 拆下的原厂CPU 重植一下,期待!
用的0.35 万能钢网植锡,植了好几次才好............

运气很好,一次成功,正常启动,各网口功能正常

把维修时拆下来的原装FLASH焊回,
先前拆下来主要为了防止意外烧毁带授权的KEY

winbox,  登录正常.....

主要测量点,电压 电阻,万用表测得的数据

测试跑了1小时,稳定运行,各接口功能正常.

此次维修 到此结束,欢迎讨论分享.

网友:
感觉好复杂

网友:
早知道K2P的就寄给你来修了。

网友:
这东西维修比使用更提兴趣

网友:
能自己动手换芯片的都是高手。

网友:
牛逼的人啊,cpu不会焊,感觉好难啊

网友:
路由器都能修,牛掰

网友:
这维修思路,只能膜拜一下。

网友:
焊来焊去,还是原来的

网友:
只要功夫深

网友:
翻了下楼主的贴。怎么会捡到这么多ROS的硬件路由。

网友:
还都带授权的。

网友A:
这个肉丝不会设置,感觉好难 哦,一直都想用,奈何英语不过关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肉丝不会设置,感觉好难 哦,一直都想用,奈何英语不过关就放弃了 ...

很简单 用默认配置就能上网,不需要设置太多东西,网上也有教程 ,教最基础的配置,很容易学,,系统可以上传 中文语言包,登录WEB网页 就是中文界面

网友:
MT7621A经典的路由cpu,支持IPsec硬件加密 ,高端装备

网友:
不会设置,感觉好难 哦,一直都想用,奈何英语不过关就放弃了

网友:
还是原配好啊,有授权的KEY,这么高级,用的啥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