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使用百度输入法的朋友吗?遇到qq截图失败

楼主(2024-07-25):
百度输入法发疯了,只要开着它,qq截图ctrl+alt+A就失败,无法另存为图片文件。
可以确定不是热键冲突,试验改qq热键设置,改成ctrl+alt+J依然不能保存图片。
关了它,用微软拼音就一切正常。
是最近发生的,百度输入法升级造成的?

网友A:
不就是快捷键冲突了吗?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不用百度输入法,应该是快捷键冲突。。

网友C:
从没使用过,这个扯淡输入法,就用过一次,不小心就往外蹦广告,让你安装a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没使用过,这个扯淡输入法,就用过一次,不小心就往外蹦广告,让你安装app, ...

这俩流氓都不用更好...

---------------------

网友D:
为啥不用配套的QQ输入法

网友E:
按键冲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快捷键冲突了吗?设置一下就好了。

不是快捷键冲突,因为截图功能还有,就是不能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百度输入法,应该是快捷键冲突。。

快捷键没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冲突重新设置

重新设置,效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配套的QQ输入法

习惯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没使用过,这个扯淡输入法,就用过一次,不小心就往外蹦广告,让你安装app, ...

我的百度输入法一直很安静的,从不弹出广告。可能是被火绒禁止了

网友F:
百度输入法,同时开着微信和qq。快捷键截图都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百度输入法一直很安静的,从不弹出广告。可能是被火绒禁止了

我的也是,安安静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安安静静的

我的电脑一直很安静,只要不安静的要么卸载,要么用火绒禁止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输入法,同时开着微信和qq。快捷键截图都没有问题。

我的只是截图后另存为图片才发现没有存下来。

网友(2024-09-25):
引用 楼主:
我的只是截图后另存为图片才发现没有存下来。

用微信的ALT+A就可以了了,还还可以用马赛克等功能!然后把照片保存到电脑的桌面上!

网友:
敢用百度和360软件的都是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