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平衡充电器UnA9电压采集不准

楼主(2024-07-25):
今天使用的时候,排线中间掉线了,然后重新接上排线,发现第4串第五串电压显示不对,都应该是3.40左右,结果一个2.6,一个4.2,设置好参数启动,其他串都能工作几秒钟,但是这两串有问题,也就停止了。电压采集不准,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有知道的告诉下,多谢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平衡充,我的是按键失灵了,无法设置充电了

网友B:
采样电阻检查一下  就是 平衡头直接连的那一堆电阻  然后就是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检查一下  就是 平衡头直接连的那一堆电阻  然后就是单片机了。

是这些电阻么,我都测了,一排排的都一样,没有明显变化,下面这个板就是4~9串,1~3串在上面的一张板上,应该是第4串的正极,也就是第5串的负极线上的元件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平衡充,我的是按键失灵了,无法设置充电了

是A9plus么,我买成322,你买成多钱,要是你没用了就匀给我,你看多少钱
两个拼一个

楼主:
找到原因了,断掉的那根线没有接好,断了两处,我接了一处,电压表量第4,5串电压都是0,结果呢,这个均衡充电器显示了2伏多喝4伏多的电压,把我迷惑了,接上线就好了

网友(2024-11-23):
用了10年308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