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个格力等离子水冷扇KSZ-03T60Dgz供电的假台达24v1.5A电源

楼主(2024-07-25):
捡到一个捡到一个格力等离子水冷扇KSZ-03T60Dgz供电的假台达24v1.5A电源,看外观就觉得不对,里面有异响,干脆给拆了看看,5525的头子也压坏了

楼主:
拆壳子的时候暴力了,导致滤波电感掉了下来,还好能焊接上

网友:
感觉还行吧

楼主:
焊接好电感 ,补焊了几个焊点 ,能正常输出了,但是5525头子接触不好了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啊,有两级emi,输出也有滤波电感,短接的导线上还套磁珠。

网友A:
插头松了,强度不够啊,丢了吧

网友B:
人家都是高科技,黑科技,虽然没有集成IC,都是分立元件做的,但是人家还是会说:采用纳米技术,CPU多核芯控制电压,输出稳定,过压过流保护,超温自停。

网友:
就是个换壳电源,外壳标的24V 1.25A就是30W,板子型号25AP应该是指25W,我有个台达12V 1.25A的和这个板子很像,是cable modem的电源,虽然是台达代工,但也是RCC方案。

网友C:
交流输入插头松了,直流输出插头歪了,两头都有点问题。

网友:
该有的都有,就是泡过水

网友D:
应该是翻新电源,用的是台达拆机板子,新外壳,插脚应该是铁的。

网友:
电感用胶水粘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输入插头松了,直流输出插头歪了,两头都有点问题。

质量确实差啊

网友:
网上这种山寨的台达多得很。

网友E:
仿品空载发热的单管自激方案,适合给低压灯具供电。正品台达有电源芯片,空载功耗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品空载发热的单管自激方案,适合给低压灯具供电。正品台达有电源芯片,空载功耗很小。 ...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20元买了一个500多的格力循环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翻新电源,用的是台达拆机板子,新外壳,插脚应该是铁的。

就是泡水剪线电源换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是高科技,黑科技,虽然没有集成IC,都是分立元件做的,但是人家还是会说:采用纳米技术,CPU多核芯 ...

这货是早期的RCC方案 效率低点待机功耗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松了,强度不够啊,丢了吧

不能丢 留着备用 12V电源多24V救急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