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此特殊的导线,你见过么?!

楼主(2024-07-26):
这条德生收音机软天线在手里已经好些年了,偶然剪开,发现它竟然是这样的不一样
接头长这样,倒是没啥特殊

用金属夹片卡在拉杆天线上,这软天线实际就是根延长线

特殊的地方在这里

放大看,每根导线都是卷绕的铜箔

螺旋形包在抗拉丝线上

这就是利用高频电流的趋肤效应,花更多的工艺成本来合理降低铜材消耗
细细的一条线,还是蛮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德生等牌子

网友A:
什么设备用的这样的线?

网友:
这个其实不是为了省钱,这个工艺反倒费钱,这个传输线做成这样天然就是个带通滤波器同时还匹配阻抗~

网友:
这个线,是为了耐弯曲的!

古时候的电话机听筒线,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以前的耳机线就是这种扁线缠绕的

网友:
花代价才会质量好。

网友:
y以前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现在的耳机线不是扁线,而是多股极细的漆包线缠绕,要焊接极其不易

网友:
铜箔包着的是抗拉纤维?

网友:
是的固话电话机连接信号线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用的这样的线?

一般都是通讯设备。我有台收音机,带了类似的十米馈线

网友:
以前的电话交换机的拔插线就是这种结构,耐折。

网友:
天线专用线,贵在工艺

网友:
加感高频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用的这样的线?

防止折断的,防止折断的,防止折断的,防止折断的,防止折断的,

网友:
防止断线,这样的结构应该也更利于信号接收吧。

网友:
电线设计成这样不是为了省钱,也不是为了高频电流,是为了耐拉伸和弯曲,以前公司给某剃须刀公司定做充电线,那个线就是这种设计,然后再做成卷的,只有用铜箔缠绕的电线才能通过拉伸测试,普通的多股铜丝拉伸实验做一半就断线了

下图这种

网友:
这线不错,屏蔽抗干扰还耐弯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