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16寸台扇拆解 纯铜电机 轴承,用料好 做工好

楼主(2024-07-25):
  这质量  不用多说 ,档位明显  一档静音  风大 ……

  但是有点电机嗡嗡声音   底下一边垫个塑料片 好了 ……

  他这个垫片  为什么都在前面? 风扇转起来 不是往后推吗  也就是后面那个垫片吃力 磨损?拿了一个垫后面  以后看看再说  ……

网友:
我有一台美的这样的应该是12寸的叶子断了一片

网友:
现在电机都是铝线的吧

网友:
贵点用的久

网友:
从哪里看出来是纯铜的?

网友:
含油轴承是铜的,这几年不多见了,铁的多。

网友A:
风扇这东西,我觉得轴承比铜线电机更重要。
用过这么多风扇,没有看到电机(大部分是铝线)坏的,几乎清一色轴套卡死故障

网友:
这个性价比不高!!!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轴套还是铜的不错啊

网友:
应该把电机侧面的标签拍一下,以证明线圈是铜线的。

网友:
之前那个烧轴的风扇,我换成轴承套件了,现在很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这东西,我觉得轴承比铜线电机更重要。
用过这么多风扇,没有看到电机(大部分是铝线)坏的,几乎清一 ...

铝线断线的占大多数

网友:
格力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纯铜,还可以接受

网友:
做工还是挺精细的

网友:
直流无刷 十几瓦的风量就于这个30瓦相当了

网友:
大厂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我始终觉得用滚珠轴承好些。

网友:
质量还是可以的,不过这个价格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