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帮我确定一下focusrite 18i20声卡的电源芯片

楼主(2024-07-25):
focusrite 18i20声卡烧了,现在测试12v供电正常。5v,3.3v,1.8v都变成9v了,12V-5V、12V-3.3V、3.3V-1.8V的电源转换芯片坏了,但是芯片上面的丝印不知道是什么,想替换的话也买不到。有没有大声帮忙分析一下,这几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万分感谢了!

⬆️⬆️⬆️整体图,大声看一下!

⬆️⬆️⬆️12V-5V,12V-3.3V细节图,其中两个电源芯片,6脚的需要确认下型号

⬆️⬆️⬆️12V-5V芯片,这什么型号啊?

⬆️⬆️⬆️xmos芯片,3.3V-1V部分,这两个芯片都烧了

⬆️⬆️⬆️3.3V-1V芯片细节部分,8脚芯片,型号需要确认!

网友:
丝印AXMN的IC是MP1476LGTF,3.3V到1V的是MP2181,另一个估计也是MPS的芯片,封装是SOT-563,按照这个思路去匹配吧,也不一定非要同型号的。
不过XMOS芯片挂了基本无解,大概率是加密的

网友A:
单片机都烧了还能修吗?

网友:
发生啥情况才会如此烧法?是不是12v曾意外升高太多导致?通常是所有芯片都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都烧了还能修吗?

xmos芯片可以买得到啊

网友:
怎么还能一次烧这么多,检查前后电路还有没有烧了的。DC-DC芯片很多,找一下相似的装上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xmos芯片可以买得到啊

单片机里的程序你也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xmos芯片可以买得到啊

XMOS烧了买得到芯片业没用 其实电源那块烧了都好修 大不了换成LDO贴到机壳散热 怕就怕挂单片机

网友:
会不会是一波带走了

网友:
直接供电先测试好用不,好用可以根据走线判定

网友:
单片机里有程序怎么搞

网友:
单片机里有固件怎么搞

网友B:
从电路板看这电源部分的6脚IC是DC-DC转换芯片,类似于MP2359等芯片,应用电路大同小异,只是电压值、电流大小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板看这电源部分的6脚IC是DC-DC转换芯片,类似于MP2359等芯片,应用电路大同小异,只是电压值、电流大 ...

我查了一下MP2359官方的说明,有可能是这个芯片。那那个3.3-1V的8脚芯片又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MP2359官方的说明,有可能是这个芯片。那那个3.3-1V的8脚芯片又是什么啊 ...

从板子8脚IC外围原件来看,这个也是DC转换电路跟6脚的功能类似,只不过封装不同,跟比较典型的H34063A差不多

网友:
应该只是DC-DC的电路而已,不是单片机

网友:
打卡过来学习,谢谢了!

网友:
楼主无音讯了,修好了吗

网友:
单片机都烧了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