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拆小轴承的工具

楼主(2024-07-25):
邻居家修电动车的老板,自己拿废品DIY的,觉得有点意思,大家看看需要可以按图照着做,我也不太懂怎样用,听老板说拆坏轴承效果非常不错,经他同意特意分享出来。

网友:
不明觉厉,具体怎么拆的可否演示一下?

网友:
可以示范一下怎么用吗?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怎么用,但高手在民间。

网友:
大家没必要模仿,
这么简陋的东西作用很有限,和商品工具比 差得远了

拆轴承 一般常用工具的名称叫:拉马
有从外部卡位的 也有从内部卡位的,用途不一

这个用废钳子diy的拉马 属于内卡位的,内拉马需要从轴承内部穿过并撑开卡住轴承
废钳子 外形上相当于一个X,一头撑开的话另一头也一定撑开
焊接的螺母 使得螺栓拧进去的时候迫使一头的钳口撑开,同样破使另一头撑开卡住轴承内圈

网友:
和内轴承滑锤拉马拔出器一样,还差个滑锤和拉杆

网友:
里面间隙小的话就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
钳子柄伸进轴承,缺口钩住轴承圈,再把钳口的螺丝拧进去顶开钳口和钳柄,然后就是榔头的事了

网友:
应该是通过螺杆的旋紧和旋松来调节拉马的开度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示范一下怎么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拆散掉的轴承外圈的  当剩外圈是没受力点 一般都是悍个螺帽 再敲掉

网友:
废物利用也是特别状况下巧夺天工吧?

网友:
这是拆特定尺寸轴承的,太大或太小的就不合适了

网友:
有图没说明=摸不着头脑

网友:
没看明白应该会怎么用。

网友:
适应性比较单一,常用于维修单一轴承时使用。

网友:
修车老板也是个高手,适合最重要,有可能是拆电机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