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65Q2维修求助,故障有点奇葩,没思路了

楼主(2024-07-25):
19年买的,看了还不到5年。昨天老妈说开机正常,看不到一分钟就关机。再开还是一样几十秒就黑屏待机。刚开始我以为是电源或者灯条故障,直接开拆,电源板输出一路24V给主板,电压正常,开机后也没有明显变化。两组共8路给灯条,开机以后在90-130V变化(应该是亮度自动调整)直接把两组灯条拔了还是一样,开机有声音大约十几秒就掉电。然后又去测主板3.3和5V待机正常,开机后也能产生12V。而且冷启动能显示十几秒,热启动也就坚持不到十秒就关机,再次开机连五秒都坚持不了。电源板除了24V以外还有好几根背光控制线,几个开机信号线开机都有3V,我拔了背光自动控制的A-DIM线故障依旧。这不知道还能查哪里了,我都用热成像看了两个板子,也没见明显有发热严重的地方。现在不知道再查哪里了。关键是掉电速度太快,还没查就掉电了很麻烦

还有一点,tcl不是说用的华星的屏吗,逻辑板竟然是三星的,屏幕没拆,这是不是屏也是三星的?

楼主:
用钳表测了24V主电源线,开机大约6-7
百毫安电流,测了每一路背光电流大约60-80毫安。貌似都没有异常,不知道还要测试哪里了

网友:
盲猜电容,这种东西我感觉,就容易半死不拉活的。

网友:
电容问题万用表不一定测的出,要上示波器,是纹波增加了
没有就测或者直接全换

网友:
搜一下这款电视的通病看看

网友:
某电容热击穿吧

网友:
供电部分的电容都拆下来测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背光条的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万用表不一定测的出

网友:
强制开机,看看几路背光有没有差别,可能灯条或电路引起保护。

网友:
不行就换一块电源板吧,也不贵。

网友:
据说运行时间长的是灯珠开路保护。。。
要查背光保护反馈引脚。。。

网友:
楼上分享的都有道理,我来学习的

网友:
三星的芯片不一定就是三星的逻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钳表测了24V主电源线,开机大约6-7
百毫安电流,测了每一路背光电流大约60-80毫安。貌似都没有异常,不知 ...

电源板换电容,如果有光藕最好也换了,还要分析一下电路,如果背光保护是否会关联关机,是则检测各路灯条参数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换电容,如果有光藕最好也换了,还要分析一下电路,如果背光保护是否会关联关机,是则检测各路灯条 ...

查了半天没查明白,送售后去了。去家电维修论坛看了看,说现在这种数字主板输出信号太多了,带背光分区控制,动态控制,自动调节一大堆。单背光控制就有四个信号线。也没有示波器整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