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空调散热器放河里面,制冷效果是不是会非常牛逼呢?

楼主(2024-07-25):
如果把空调的外散热器用铜管接长了以后,放到室外流动的小河里面,那么室内机的制冷效果是不是会非常牛逼呢?

网友:
要不你先试试,然后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你是说把空气能热水器做成PRO MAX版本么

网友:
是会非常牛逼

网友:
制冷效果会好,但是也不会非常超过额定的制冷量。

网友:
有些大型数据中心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有的船上有这样的,但很少见,在船底排几根管子当热交换器,
直接放空调热交换器不行,太容易堵了

网友: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中央空调冷却塔就是水冷

网友:
制冷效果不会有多大改变,但是对老旧机来说,效果会好些。
以前单位的旧空调,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室外机接了水龙头,开空调的时候,就把水龙头打开给散热器降温

网友:
管子加长,制冷液加多,热交换面积加大,真会玩

网友:
放喜马拉雅山上效果更牛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很有想法

网友A:
据说有款车空调冷凝水就是打在散热器上的

网友:
水冷散热,家里扯河里有点远了吧?

楼主: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空调主机,里面的压缩机是放在一个塑料桶里面的。然后,冷凝水先注进那个塑料桶里面,然后多余的冷凝水再流出去。这样相当于整个压缩机就泡在冷凝水里面,据说非常的省电,而且工作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网友:
应该是的,楼主可以一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款车空调冷凝水就是打在散热器上的

30年的日立小凉拌就是这个结构,能听到水流声,但不往外排水。

网友:
散热好了,系统压力就下降,功率也下降了,然后进出口温差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