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一把几十年前的手电钻,品牌应该是RYOBI利优比

楼主(2024-07-25):
从家里翻出来的,当年我老爸做小包工头装修剩下的,从外观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品牌信息了,我是从插头判断的,而且从外观看配置似乎不如我之前几十块买的德力西710瓦,这个也没有调速和正反,夹头不知道是用坏了还是设计上就是这样的,顶端上夹子比下面两个短了一节。

楼主:
中间这里好像少了点东西,也不像放钥匙的,放不进去,是放那种小个水平仪的吗?我上一次看到还是从B站一个up主看到的这种操作,我当时还觉得挺不错的创意,原来人家以前早就有了这种设计了

楼主:
拆出来就是这样的,里面油好像还没干,感觉不用保养了,电源控制器好像是美国的,看到USA后面写着功率应该是350瓦的电钻,碳刷这种看起来应该不用换吧?夹头看不懂上面的型号,电机拿出来下面好像有磨损还是天生就是这样的,型号可能外壳里面印的这个YD-10

楼主:
最后我倒过来把它装回去了,应该没装反吧不太懂,后面通电发现转起来里面的碳刷火花波动非常小,不知道是质量好还是质量差?

网友A:
我家里有把 这个牌子的手电钻

楼主:
这个牌子似乎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倒闭停产了还是进口海外产品,网上电商平台找不到这个品牌的售价。

楼主:
哦,原来搜英文字母或者利优比是搜不到的,要搜良明牌,难绷,这还真是大大滴良民

网友B:
技术在更新换代,这种老产品还是留着做个纪念吧

网友C:
别人家的这么耐用?

网友:
都这样了竟然还没坏...

---------------------

网友D:
说明老的东西,做工好,用料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

哈哈,那有可能是原装的不见了,怪不得还用绳子绑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老的东西,做工好,用料足啊。

可能是,我之前德力西的散热风扇好像是塑料的,这个是铁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老东成 , 能用是能用 , 但是钻头拆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在更新换代,这种老产品还是留着做个纪念吧

确实,这个是纯纯的打孔工具了,不能拧螺丝的,没调速和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家的这么耐用?

多耐用不知道,放了起码有二十年了,我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爸就在做装修了。。我95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把 这个牌子的手电钻

同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倒过来把它装回去了,应该没装反吧不太懂,后面通电发现转起来里面的碳刷火花波动非常小,不 ...

看电刷和换向器磨损情况就是没使用几次,齿轮可以加点油,夹头可以拆开修正一下至3爪平齐~~~

网友:
定子这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