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雕刻机电脑系统进不了

楼主(2024-07-25):
一台雕刻机用的是华硕B85主板,PCIE卡槽处装有雕刻的外置板连接其它驱动设设备。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目前启动后出现WIN XP  LOGO后黑屏进不了系统,里面有提示可进入安全模式,正常启动模式均试过不能正常启动,用自带的老毛桃修复引导文件也不行。还有其它办法没?重装系统的话由于对雕刻机不熟怕是其它文件丢掉。

网友:
先把原分区ghost备份,找下有没有更早的备份。
不然就只能找控制软件尝试了

网友A:
楼主可能要考虑下是否是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机箱内的电源接头接触不良导致硬盘供电不足,导致卡logo

网友:
无图无真相,或者直接找厂家售后服务...

-----------------

网友B:
XP 系统坏了,重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要考虑下是否是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机箱内的电源接头接触不良导致硬盘供电不足,导致 ...

这个可以排除电源线换过,电源也换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 系统坏了,重装吧

我也是这么打算了装WIN7更稳定一些,把雕刻软件备份下来系统重装后再安装。

网友:
怕是你雕刻机没有win7china.com驱动吧

网友:
有没有原厂的驱动?是否支持win7

网友:
最好是联系售后,让售后教怎么操作

网友:
联系售后吧,这种小众软件就怕没驱动

网友C:
检测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稿好了,用系统优盘自带的WIN10安装几分钟后进系统,再把其它盘里应用软件安装,比原来的系统还稳。它们用的是北京的精雕软件就是一个外挂的软件兼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