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丝印是21MTG,像三极管样的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4-07-26):
这个Q1位置,是三极管(mos管)还是,,还是什么别的ic?丝印是21MTG   刚刚用示波器抓波,,应该是个单片机或者加密芯片,没法仿制    1脚是个IO口,2脚电源,3脚接地

网友:
200贵??那你觉得应该卖多少才不贵??50嘛??

这是工具类,产量小,小众化,不是消耗品类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这类产品,是工具类,能产生价值的东西,有了这工具,修好一台就是挣的了

何况能修改N多产品的工具,只升让你的钱包升值

网友A:
这个Q1三极管(mos管)我猜就是普通的开关管,负责高低电平转换。

网友B:
Q1没有丝印吗?

网友:
如果是MOS管,N型用A2SHB代换,P型用A1SHB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没有丝印吗?

有丝印,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Q1三极管(mos管)我猜就是普通的开关管,负责高低电平转换。

刚刚用放大镜看了一下,丝印是21MTG

网友C:
这个价应该不贵,这玩意贵就贵在座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应该不贵,这玩意贵就贵在座子上。

现在发现了为什么要卖这么贵了,厂家就是要卖这么贵,,那个三极管样的东东,,应该是个单片机或者加密芯片,没法仿制    1脚是个IO口,2脚电源,3脚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了为什么要卖这么贵了,厂家就是要卖这么贵,,那个三极管样的东东,,应该是个单片机或者加密芯片,没 ...

三个脚的单片机?上逻辑分析仪,没有逻辑分析仪就用示波器先看下

网友:
复位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脚的单片机?上逻辑分析仪,没有逻辑分析仪就用示波器先看下

在烧录器,准备烧录的时候,这个3脚芯片的1脚有这样数据,,时长0.156ms,,,后面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烧录器,准备烧录的时候,这个3脚芯片的1脚有这样数据,,时长0.156ms,,,后面就没有了.
...

如果你怀疑它是单片机那建议你参考DS18B20的单总线协议研究一下它的波形。而且看你的波形感觉真的挺像单总线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