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大炮电压调节不起作用

楼主(2024-07-26):
珠江大炮改装版,检查电压调整电位器是好的,请老哥们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挺复杂的。不太好改。楼下的坛友再看看。

网友(2024-11-21):
测量一下调压电位器输出电压是多少v,调流电位器输出电压是多少v,红黑线是5v还是2.5v还是12v,电源有没有明显烧毁的地方,电源启动没有,表头亮没有亮

网友(2025-03-13):
这个型号的我修过一个了,调压不起用,功率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