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一次失败的R8025时钟改造经历,注意了改8025千万不要用硬线

楼主(2024-07-26):
一次失败的8025时钟改造经历,注意了改8025千万不要用硬线,因为手头没找到合适的细线 ,随手找了跟网线,结果悲剧了,废了一颗8025T

网友:
硬线也行 上胶水粘牢了

网友:
马宝上30AWG的硅胶软线挺好用的,两毛钱包邮1米

网友:
用电磨将脚磨出来

网友:
网线不适合做焊接用线,外皮不耐高温,咋焊都不好看。

网友:
硬线也行,需要一块更硬的PCB板来承载,网线不要与IC脚直接焊接即可。

网友:
线太粗,我用的细线还行。

网友:
只能说你网线质量太好,铜线又粗又硬,8025受不住啊

网友:
我还以为不要用硬线有什么科学技术

网友:
将引脚处的封装材料用刻刀小心地雕一下,让铜材多露出一点,就能焊上细铜丝了。

网友:
浪费5毛钱,我也搞坏了一个!哈哈哈

网友:
有线耳机的漆包线,最实用了

网友:
引脚刮出点继续焊

网友:
这和软硬线没什么关系吧?看图感觉是你留的线子有点短了

网友:
拆废旧的充电线的可以了

网友:
亏了几个亿

网友:
硬线要捋顺,用胶或胶带固定在芯片上

网友:
断了的地方上点松香,漆包线刮一下上锡可以继续焊接上去。

网友:
焊接好,没有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