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更换来令片的另类方法。

楼主(2024-07-26):
几年前买的富士达山地车。配置还算OK啦。(给大家种草了。开箱组装帖在下面。)

使用了这么些年,禧玛诺的品质,还是看得见的,零维护。(机油,润滑油,都是没更换过的)

现在的问题是刹车,有异响,刹车距离变远。

邦德富士达山地车开箱组装测评

看着来令片便宜(但是这玩意,也没折腾过,所以,还是先试着买一副看看。)

发过来的包装

两个刹车片。一个弹片,一个插销。

看着还可以啊。

合影

特写

只买了一副。也就是两片。按照作业手册指导书。
是拆了卡钳来更换。

(但是那样对碟很麻烦。直接简单一点,先清洗,再快拆取掉后轮。然后把插销取下来。拿出碟片更换。)

喷上清洗泡沫,做斯帕。

擦擦,喷喷

搓澡

很脏(话说禧玛诺的质量,真的可以,这么些年,一直没有维护。风吹雨打!)

很多人,说,要买什么专用的碟片清洗剂什么的。(清洗泡沫玖可以啦。)

继续搓

碟片清理干净后,快拆轮子,然后拔掉插销。来令片玖可以取出来了。(还是很厚的刹车片啊。)

对比

装上去。

楼主:
二楼清洗作业(后轮更换清洗,很多人说,讲的不详细。那么,前轮的清洗,重新发一遍啊)

快拆

准备取下前轮

找到插销

钳子,掰直插销

很简单。

取出插销

取出来令片

注意弹片

把来令片,拿出来,用泡沫清洗剂,清洗(没有,泡沫清洗剂,洗洁精刷洗。清水冲干净。)

纸巾(你们这个肯定都有的。)

弹片清洗

黑糊糊的。

磨损的。(其实,这个样子,是里面沾了油污。刹车保养,还是有必要的。)

多洗洗

清洗

插销也洗一下

找个新锉刀

把表面磨一下。

锉平

磨下来的粉末

对比

磨好了。可以看到旧的,是银色金属,树脂复合材料的。

碟片清洗

盘碟片。

差不多,先把来令片安装。注意弹片,安装。

插销

重点,就是这个碟片。(你要拆了卡钳,需要重新对螺丝孔。很麻烦。)

测试。(经过10公里的测试。换了新来令片的后刹车,有效果,但是前轮,清洗过后,效果不明显。几乎等与没效果。)

网友A:
这个命令片干哈的?不懂哦

网友:
还在清洗,等看你咋另类换刹车片呢,赶紧的

网友:
树脂来令片适合前轮,刹把别捏太紧,陶瓷来令片适合后轮。万一有粘滑摩擦异响,尝试清理残留润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命令片干哈的?不懂哦

就是和汽车的刹车片一样的,这是自行车和代驾车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命令片干哈的?不懂哦

刹车片的名字,来令片不是命令片

网友:
为啥看起来像是旧的黑色涂层都掉了不少。

网友:
来学习怎么安装碟刹的刹车片,这也是要一门修车的技术活。

网友:
是刹车片吗?

网友:
用这么麻烦吗?

网友:
我的山地车也骑快10年了,刹车片也没有换过,话说小日子的东西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帮主的开箱贴我是看过的,原刹车片还有不少,打磨下表面应该可以解决异响。

自行车没换过,小电驴我倒是换过好几副

网友B:
最好和得令片一块换了。

网友:
除了复合陶瓷,其他都是渣

网友:
学习到新名词:来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和得令片一块换了。

骡车,估计没有这个。

网友:
喜马洛的变速器最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