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全网首拆,永不熄灭的感应灯

楼主(2024-07-26):
薅羊毛。

感应灯一个,没指望多好,毕竟羊毛吗,先看外观
拿到不亮,先充电,冲了一会儿,开始亮了。
但是拔掉充电线后,不熄灭,就一直亮着,按说明亮的环境下,应该熄灭的。
于是准备拆。
但是得先等它耗完电,就这样亮了几个小时。

构造很简单,有一节锂电池,没有标识,也不清楚容量。

怀疑是这个感光元件坏了吧,也不知道这玩意怎么测量,有知道的指导一下呗,谢谢。

网友:
之前买几个个也先后出故障了,其中有两个晚上像闹鬼那样,明明没人却隔几十秒自动亮,不到一天电量就耗光了。

网友A:
没有看到光敏电阻,应该没有白天关灯的效果。

网友:
这种东西不好用,坏好几个了。。。

网友:
基于红外感应触发的,只要环境中的温度有明显变化就能误点亮,不论是人移动还是冷热空气吹入。

网友:
这个不是感光原件的,应该是移动侦测的,我买过一个楼道感应开关,就是移动针刺的,表面就是这种罩子。

网友:
看看电路,拆掉中间感应,直接触碰亮点,就能知道哪个坏

网友:
看到右下角那个透明类似LED的元件了没,那个就是感光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红外加上光控双重控制的!

网友:
天气热是不是感应就不那么灵敏了?我买了好几个,基本上半个月得要充一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光敏电阻,应该没有白天关灯的效果。

LED受到光照的时候也会产生微弱电压的,这东西也能当作光敏元件用

网友:
中间那个是人体感应的,没有光线感应

网友:
这种安卓口多多9毛钱包邮了,直接买新灯好了

网友:
贪便宜买了好几个感应灯都放坏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核能灯呢,还永不熄灭。

网友:
价格不 贵,可以再薅一个

网友:
检查一下那几个三条腿的元件,感觉问题是在这上面,不起控制了

网友:
看到中间有一个人体感应元件,所以应该是感应人体点亮的

网友:
我薅羊毛薅了3个,都不记得放哪里了

网友:
放卫生间晚上起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