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农村房子想装几个监控

楼主(2024-07-26):
家是农村的。有一个院子。
平常想看看院子里边。正在考虑着要装几个摄像头。
院子外面也想看一下,初步感觉前后两个就够了。
目前家里面是移动宽带,不知道网络带宽够不够。
还有一个忧虑:装在室外的摄像头如何防水……

网友:
有用于室外的摄像头

网友:
  乐橙

  不要买小米  老家4个小米  3个乐橙  ……

网友:
买室外摄像头,带防水功能

网友:
买室外的,接不上电还有太阳能的,啥类型的都有

网友:
防水的摄像头外面加铁皮箱 ,风雨无阻

网友:
买室外用的无线摄像头就行了

网友:
按照你的要求,肯定有满足你要求的摄像头,IP68防水等级,带云台控制可以转动,调远近焦距,带放大功能;还可以安装太阳能供电装置,还可以有监控录像机,带回看功能;不过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网友:
室外防水的摄像头已经有成熟方案,农村安装主要是考虑防雷电。

网友:
买室外防水的摄像头就行了。

网友:
1、有室外摄像头。2、摄像头对宽带要求不高的。

网友:
随便海康大华买一个户外摄像头,买云存储就可以了,录像机都省了,买硬盘和录像机的钱可以买5年云存储,当然头子超过2个还是录像机划算!
部分中端摄像头还支持SD卡,买张128G卡插里面就可以了,云服务也可以省了!

网友:
用海康,找便宜买就中

网友:
关注价格才是王道...

-----------------

网友:
摄像头对带宽要求低,最好是支持onvif协议的,可以用硬盘录像机

网友:
一般的室外摄像头就够了,又不是浸在水里,至于带宽,如果家里是安的宽带就不考虑流量的问题,如果没有安就得考虑了

网友:
大华旗下乐橙双镜头球机的装在院子里;固定镜头可以看进出门,另一个镜头可以旋转用于观察整个院子,大门外再装一个用于观察大门两边,稳定接法就是扯线到路由器,用WiFi不稳定,尤其还是用的移不动,本身就虚

网友:
买室外专用的,农村最好办了,也没人管,城市里,楼道口装了下午楼主长就让拆掉,楼上小白领投诉了

网友:
萤石的C3W 系列插卡的  不用录像机 可以直接app 插卡   买2.8mm的 角度大一些

网友:
差不多个宽带就够这个监控使用的吧,我手机查看家里监控时手机上显示不到200K呢。现在动辄就三五百兆的宽带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