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无线收音机?里面怎么装了这么多电池?

楼主(2024-07-26):
有调谐器,有喇叭,看着应该是收音机?主电池是1号电池吧?那么多9V电池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里面用电子管的,应该比较耗电。

网友:
电池真够多的。

网友:
不太像收音机吧

网友:
外表不像商品机,

网友:
显得自己能装呗

网友:
第一次见电子管便携式收音机,耗电大户,听不起的感觉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给高压屏极供电的,就是所谓的甲乙电

网友:
电子管的工作电压很高,那几块层叠电池串联起来给电子管供电的。圆形的一号电池是工作电池。

网友:
收音机没有必要如此设计,看方案应当是某个特定用途的电台。

网友:
首次见,耗电大户,应是特殊用途。

网友:
收信机,字数补丁

网友:
怎么塞了这么多电池的?

网友:
哪些是胆管吧

网友:
电子管需要高电压。

网友:
便携式电子管四灯收音机,使用干电池做甲电乙电,品相真好啊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肯定不是收音机,连磁棒都没看到

网友:
7个电池串联,也就60多V,给电子管提供屏压,那一号电池能提供灯丝电压?这工作时间得按分钟算吧?

网友:
电子管控制电路需要高压.现在有用直流DC升压做电子管驱动的,但收音机对谐波干扰很敏感.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而且是袖珍便携式的,属于稀罕物,很少见了,品相还好,属于文物级别的了,好好珍藏吧。
频率范围应该是530~1650千赫。中国的频率范围是526.5kHz至1606.5kHz。这个应该是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