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用表改装直流供电usb免电池

楼主(2024-07-26):
买了个万用表没用几次电池就没电了换了两个电池还是一样,有些万用表天生就耗电快。
所以用升压版,usb5v充电器,变压9v连接电池接口上替换电池,以后连接着充电器使用,省的换电池了。
我还发了一堆好玩的东西,点我头像查看

网友:
楼主是个实用主义者,我也差不多。

网友:
可以考虑把充电电池容量换大一点,粘接在万用表内壳合适部位,加导线接转换板,更好用。

网友:
如果经常用表,这种方法不可取,偶尔用用可以

网友:
哈哈,楼主是万用表用电量大,我是鼠标用电量大,现在使用的鼠标,一个不错的碳性电池,我用了20天就不能使用了,测量电压1.2伏特左右。好费电啊

网友:
好,再也不愁没电了

网友:
这种方法不可取,偶尔用用可以;这是科技的倒退啊。

网友:
不要用这个去量220,可能量220时,那个USB口会带电

网友:
买块一万mah电池粘背后估计也能挺很久,移动也方便,成本也不好

网友:
这用表还得配个充电宝

网友:
电位器不打胶吗

网友(2024-09-11):
这样感觉不便携,既然改了还不如加个锂电,我是这样改的。

网友:
加一个锂电池方便,还没有静电

网友:
这样不太方便吧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借鉴,我也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用不方便,还是换一个容量大一点的充电电池方便。

网友:
这样不安全啊

网友:
用外接电源的话,建议用个小变压器供电。万用表的电源,必须与市电完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