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带示波功能的钳形万用表,可以在测量电流时,显示电流波形

楼主(2024-07-26):
带示波功能的钳形万用表,可以在测量电流时,显示电流波形。对于测低频电流来说,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一台示波器加电流探头了,出门在外,工具便捷大家工作也 轻松

网友A:
就算测的波形不对,怎么办

网友B:
上学时候学习到的,这东西不应该是个很漂亮的正弦波吗,怎么这个测量出来的那么不干净呢,是不是现在使用大量的开关电源对电网污染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学时候学习到的,这东西不应该是个很漂亮的正弦波吗,怎么这个测量出来的那么不干净呢,是不是现在使用大 ...

电压还是挺漂亮的,这是电流

网友:
支持创新,能准确一点更好

网友C:
这钳表还带示波器功能,不错!测量电压也能显示波形吧?

网友D:
强电场合,电流变化的可视化是个吸睛的功能。数值测量界面的功能菜单有“inrush”选项,想必可以测电机启动电流和浪涌电流。好奇的是,假设一个电机直接启动过程为4秒,降压启动全过程10秒,50Hz下有200 / 500个波形,想看这个趋势,是否提供了相应的触发选项,显示是否做了优化(这种情况没必要画出每周期波形,rms值描点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学时候学习到的,这东西不应该是个很漂亮的正弦波吗,怎么这个测量出来的那么不干净呢,是不是现在使用大 ...

近似三角波了,明显的奇次谐波成分高,符合整流电路/开关电源电路的波形畸变状况

网友E:
能测汽车启动电流波形吗

网友:
这捕捉次数蛮高的呀!

网友:
能测直流电吗?

网友:
有新意,现在的用电环境,电压波形畸变也大,有的还含直流分量,电流肯定不是正弦波(除非是80年代,家家户户就用个白炽灯),小区充电桩太多,家里的灯经常闪。。。唉

网友:
不错,抓紧上市

网友:
这个大概多少米啊?然后什么时候出啊

网友:
鸡块,97年就有了,只是黑白屏,只要波形功能了,三相四线,或者三相三线一起测,测个单相鸟用,老老实实用电能分析仪吧,而且现在这模型抄日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测的波形不对,怎么办

这是检测工具,不是维修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钳表还带示波器功能,不错!测量电压也能显示波形吧?

电压也是可以的。电压用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电场合,电流变化的可视化是个吸睛的功能。数值测量界面的功能菜单有“inrush”选项,想必可以测电机启动 ...

您的 问题很值得探讨,这边会让研发人员测试看看。 这台是有浪涌电流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测汽车启动电流波形吗

汽车启动电流,好像是直流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