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研究电风扇电源板没有5V输出给控制板

楼主(2024-07-26):
蓝色圈的都换了,求解还有那个位置会导致5V没有输出,这个是一个电风扇的主板

网友A:
有没有万用表?一般来说保险管和最大那个电阻损坏居多

网友B:
T1-T4正常不??稳压管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万用表?一般来说保险管和最大那个电阻损坏居多

保险好的,色环测24Ω

网友C:
重点检查保险管和CX2旁边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还有稳压管ZD1

网友:
黄色安规电容挂了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用二极管档测有0.69V ,反向测 0L 这个稳压管是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T4正常不??稳压管正常不??

三极管怎么测?小白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保险管和CX2旁边的大功率电阻

保险通的,那个色环电阻24欧是正常的吧?

网友:
D1、D2是否击穿?R3是否开路?L1是否开路?

网友:
这种电容降压电路用久了安规电容容量都会下降

楼主:
两边都是0是坏了吧,这个可以用那个代替

网友:
阻容降压电源 ,查主电容、整流、电阻、稳压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都是0是坏了吧,这个可以用那个代替

可控硅这样应该是量不出来吧,看11楼,检查L1/D1/D2/R3

网友:
从新测一遍吧!!!

网友:
先拔掉白色插座与后面的连接,通电测量220V到5V每一级的电压是否正常,有可能是白色插头那一头5V输入电路板有短路

网友:
故障表象没说?什么现象呢?

网友:
不懂路过帮忙加油呐喊

网友:
先不要更换啥元件,用万用表检查各网络对地阻抗先,一路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