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86e供电电路元件丝印v1nj输出是几v的?

楼主(2024-07-26):
我的vc86e改供电出问题了(短路了保护二极管后电池极性接反了),想自己修。先谢谢了。目前已知的问题是供电电流大(8ma)自动关机后电流6ma,查出那个丝印v1nj这个元件贴片丝印也查不到,拆掉单独给v1nj供电都有6ma,用稳压小板给主板供电电流6ma电流主要是在电池电压侦测电路产生,百思不解,按原理经过串联的几百k的电阻后面不可能有6.8ma电流呀,还有就是丝印v1nj是什么元件稳压3v还是3.3v元件,用HT7133代换可以吗

网友A:
你倒是指出来哪个是v1n呀,封装是什么几个脚都不知道怎么查

楼主:
这是单独给丝印v1nj加电测得的输入电流及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指出来哪个是v1n呀,封装是什么几个脚都不知道怎么查

拨盘左上角的那个IC5吧!

楼主:
就是标着ic5的元件

楼主:
有的人手里的vc86eic5丝印又印的不是这个

网友A:
ME6209A33M3G  SOT-2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6209A33M3G  SOT-23-3

啊!您是怎么做到的,我在丝印反查网站上也查不到信息。是不是这个元件的丝印只有前面的v1是表示型号的后面的是别的信息,这个用HT7133代换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3.3V的LDO,应该是电池反接烧坏了。

网友:
这个IC比较脆弱,稍微过压一点就会坏,更别说接反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您是怎么做到的,我在丝印反查网站上也查不到信息。是不是这个元件的丝印只有前面的v1是表示型号的后 ...

丝印加封装一起搜

楼主:
在更换ht7133后开机电流正常了,我想顺便校准一下,发现那个蓝色可调电阻对电压档有反应对电阻档没反应,可以请教一下怎么校准电阻档电流档吗?还有电容档。那三个可调电阻分别是调什么的??先谢谢了!!

楼主:
现在是发现电流档(ma档ua档大值时偏低相对于福禄克87c)和电容档大值时偏低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6209A33M3G  SOT-23-3

在更换ht7133后开机电流正常了,我想顺便校准一下,发现那个蓝色可调电阻对电压档有反应对电阻档没反应,可以请教一下怎么校准电阻档电流档吗?还有电容档。现在是发现电流档(ma档ua档大值时偏低相对于福禄克87c)和电容档大值时偏低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更换ht7133后开机电流正常了,我想顺便校准一下,发现那个蓝色可调电阻对电压档有反应对电阻档没反应, ...

这个得问坛子里的大神我是不会修,他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问坛子里的大神我是不会修,他是专业的

我已经了解到电阻档没的校准电位器的,那三个电位器分别是校准温度,电容 交流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更换ht7133后开机电流正常了,我想顺便校准一下,发现那个蓝色可调电阻对电压档有反应对电阻档没反应,可 ...

微调电阻1、2、3应该是对应的温度、电容和交流

VC86E电阻档的精度依赖于分压排阻精度,无可调器件
直流电流精度依赖于电压毫伏档和分流电阻精度,能调的就是直流电压毫伏档

楼主:
现在是发现电容档测小电容对比其他表测试的结果相差不大,测大电容的结果相差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发现电容档测小电容对比其他表测试的结果相差不大,测大电容的结果相差比较大 ...

你好,能发一下屏的图片和安装吗?我的86e屏漏液废了,咸鱼上有带背光的屏卖,不知道和我不带背光的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