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的4LED灯板

楼主(2024-07-26):
          前两天外出,路上捡到一块小小的电路板,旁边还有破碎白色塑料外壳。

         正面一只8脚芯片和4只LED:

        背面只有一只小话筒:

       芯片被碾压过,有4只脚脱焊:

          型号是C5KK:

          看起来似乎是语音声控灯。

         补焊芯片,焊接断裂的铜箔,通电,LED能闪烁,红绿蓝橙4种颜色,
但话筒不起作用,更换一个后,仍然这样。
估计是坏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货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网友A:
做楼道灯不行吗
壳子被车压坏了
芯片自己出来了

网友B:
应该是声控灯吧。

网友C:
不知道是话筒不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或者是特定语音?
我捡了一个大玩具球,能开机带电池,带TF卡槽,应该能够识别语音,用微信扫上面的两维码能够有使用说明

能够连接WIFI,对着大球说绑定码可以绑定到手机上,但好像话筒不识别我说的话,后来也是换了个咪头,也无效。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是不是和楼主这个话筒或者什么芯片一样不识别了

网友D:
声控四色,会不会是USB类床头灯玩具

网友E:
会不是要喊小红小红,小艾小艾…………等唤醒

网友F:
看板子上有麦克,应该是声控灯系列产品

网友:
路边挖沟挡墙上的警示灯

网友:
玩具上的?可以有声音变换颜色?

网友:
不会是USB供电吧?

网友:
节约到不可思议,一个阻容都没有。

网友:
看着挺有趣的

网友:
4种颜色,还带话筒,看不出来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不错不错,又收到一个不错的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楼道灯不行吗
壳子被车压坏了
芯片自己出来了

不大合适,闪烁的光,而且还是各种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声控灯吧。

对各种声音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话筒不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或者是特定语音?
我捡了一个大玩具球,能开机带电池,带TF卡槽,应该 ...

更换了正常的话筒,对它说“开灯”、“关灯”、“回来了”……根本就不理你!只要通电就一直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控四色,会不会是USB类床头灯玩具

用4.5V供电时,单个LED亮时电流达200mA,在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应该吃不消,应该是3V供电,这时已经够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是要喊小红小红,小艾小艾…………等唤醒

通电就亮,还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板子上有麦克,应该是声控灯系列产品

理是这么个理,具体情况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