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4线触摸屏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24-07-26):
有个设备显示屏显示正常,触摸功能无效,拆下来后触摸屏和显示屏可以分开。
触摸屏是4线的,测量1&3脚330欧,其它引脚测量没有阻值。
用手指按压触摸屏,1&3脚电阻会变低一点。
显示屏的型号是INNOLUX DISPLAY(AT056TN52)
不知道是触摸屏坏了,还是控制板坏了,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这种电阻屏99.9%都是触屏坏了,4线中2线1组X/Y,
找个尺寸一样的换,线序不同可以飞线。

网友:
测电阻,任意两个端子,在触屏按压后应该是变化,按压不变化的就是断线了,不按压应该是其中两组不通,一般坏体现在因为牛顿环导致短路,或者点了没反应,如楼上说的可以找一样的尺寸的换,线序要是不一样就会出现上下左右错乱就需要飞线改线序,可以USB接口的电阻屏控制卡测试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出手相助

网友:
只有1/3有电阻,2/4没有那就是断线了

网友:
电阻屏就是简单的镀膜电阻,不通就是断线了

网友:
测电阻任意两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