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往512MB SLC芯邦主控的U盘存进相应大小文件后U盘失联

楼主(2024-07-26):
上午往U盘里存文件,想验证一下U盘实际能存多少。结果512MB的U盘直接失联,换了多个USB口都认不到盘,连主控都显示不出来。用芯邦的量产软件都没看到该盘。

另外一个同样大小的U盘,也往里存满盘。虽然在往盘里复制满后直接失联,但是重新插拔后芯邦量产软件能识别到(电脑显示不出来),重新量产就行了。
2个一样的U盘,一个行,一个不行。不懂是硬件问题,还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boom了,质量不行了吧,又超负荷彻底凉了

网友A:
量产工具看不到应该是主控挂了吧~

网友:
正好拿来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看不到应该是主控挂了吧~

还真可能主控挂了,芯片精灵看不到主控。

楼主:
关键是能成功量产的那个是前几天自己换电阻修好的,另外一个前几天还好好的。2.2欧的贴片电阻测出来40多欧,换上后就正常了。
该不会今天坏的这个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B:
电阻值太大了,限流电阻不需要那么大,确定是5v进来串联的那个吗,是就换个0欧贴片上去,量产软件不认,可以短接flash的数据脚,data0、data1,拿大头针顶住这两脚插入电脑,应该量产软件就能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值太大了,限流电阻不需要那么大,确定是5v进来串联的那个吗,是就换个0欧贴片上去,量产软件不认,可 ...

这不懂了,我这个U盘应该是通用的芯邦方案,上面有个2.2欧的贴片电阻。如果可以直接0欧那好办,直接把2.2欧那个焊下来直接短接。省得我去翻一小袋的贴片电阻堆里找,上次修另外一个U盘找了十几分钟。上次那个U盘用LCR在线测44欧,直接在设备管理器里有显示这个设备存在没有容量也没显示盘符。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扩容 盘没错了,重新量产恢复原有容量,可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扩容 盘没错了,重新量产恢复原有容量,可正常使用

现在问题是量产软件直接读取不到那个盘,要是读取到按您说的缩小容量量产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懂了,我这个U盘应该是通用的芯邦方案,上面有个2.2欧的贴片电阻。如果可以直接0欧那好办,直接把2.2 ...

你再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这个电阻是通的,阻值误差不大,可以不用动它,镊子短接闪存数据引脚d0 d1插入电脑,打开量产软件应该就认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这个电阻是通的,阻值误差不大,可以不用动它,镊子短接闪存数据引脚d0 d1插入 ...

好的,有空拆出来看一下。但是现在没有闪存的引脚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这个电阻是通的,阻值误差不大,可以不用动它,镊子短接闪存数据引脚d0 d1插入 ...

昨晚把U盘壳拆掉量了下电阻还是2.2欧左右没坏,由于不懂你说的d0 d1哪2个脚就没做这一步直接插电脑。几分钟后准备拔盘,结果会烫手。用热成像测温发现闪存119度(那个热成像最大温度120度)。闪存应该废掉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扩容盘装超过实际容量的数据应该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量产软件直接读取不到那个盘,要是读取到按您说的缩小容量量产应该可以。 ...

你没有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

那个量产工具是商家发给我的。而且在这之前成功量产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把U盘壳拆掉量了下电阻还是2.2欧左右没坏,由于不懂你说的d0 d1哪2个脚就没做这一步直接插电脑。几分 ...

论坛上发帖最好图文并茂,这样大家也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发帖最好图文并茂,这样大家也好帮你

闪存一百多度,没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量产工具是商家发给我的。而且在这之前成功量产过。

是不是优盘损坏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优盘损坏了呀??

应该是的。扔掉了那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