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动空调试用,结果室内温度反而上升了

楼主(2024-07-26):
一个志高的1匹移动空调拆机可以看这个论坛首拆志高移动空调KY-26B拆解拆卸维修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cn)

放在车库里使用,车库面积大概7-8个平方,空调的热风通过导管排到窗户外边
温度计测室温31.8度,开机后温度缓慢下降,一小时后来到30.5度
空调的输入功率一直在750-800W之间
但是空调的制冷很不均,坐着头部温度还可以,人站起来就会觉得室内上部温度比人体还高
然后慢慢的室温开始上升,来到了30.8度,室内上部温度也越来越高,人感到明显不适了,关机开门,室内上部温度比室外高
分析原因
空调的出风口离地就1米左右,吹风就只能管到地面上一点区域,再上面管不到
下面的冷空气还被空调吸走排到室外,外面的热气会补充进入室内
排风管很热,对房间里的空气加热,就像以前北方室内烧煤炉加个烟管给房间加热的效果
结果就是出风口能出冷风,但空调的循环条件很差,冷风随即被散热器吸走,变成热气后还会通过管道给房间加热,效率低的一塌糊涂

网友:
前面的导风板向上仰角吹不行吗

网友:
空调的热风通过导管排到窗户外边,估计还没排到外边以前就把热气通过导管管壁传导到室内了,所以越来越热。

网友:
个人觉得原理是对的,主要还是看怎用吧。冷热分开,按道理是可以达到效果的。而且这功率不算低了,不至于制冷效果这么差的

网友:
移动空调会把一部分室内冷空气抽出室外,你改成双风管,一进一出就好了。单风管的移动空调,只有对着吹才凉快,坐偏一点就不凉了

网友:
估计因为空间小,虽然热风管排到室外,但室内也无法为真空状态,还是会从空隙进室外热风到室内!

网友:
窗机效率应该比这种移动空调高

网友:
这个应该一进一出两根管才对(散热),吹冷风是室内风循环。
还有空调带换气功能感觉不太可能(要么换气扇那种,要么带有空气净化器内循环净化)

网友:
使用不当,工作模式也明显效果差一些,因为往外排气,意味着会另外吸热空气进来

网友:
要想办法把冷凝器进风口改成风管,去某宝看看有没有相关改装的配件

网友:
改双管,并且空调尽量靠近窗口,让热风第一时间排出去

网友:
尽量靠近窗口就像以前的窗机那样。

网友:
移动空调就是这样,不希望能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用毯子什么的搭个小窝然后把移动空调的冷风吹到里面,坐在里面,一定很凉快

网友:
==,移动空调通往室外的管子只管排风啊?进风还是靠窗户、门?那这个有个p用啊

网友:
应该是6楼说的情况,空调通过热风管把热风排到室外,但同时又把室外的热风吸到了室内。还有空调自身也会产生热量。

网友:
改一下。出室外2条管道。一个进一个出,离开点距离,热风出风在上面。管道做一点保温。

网友:
可以试一下把空调摆在两米以上的的位置。冷空气密度大,会沉积在底部空间,热空气密度小,会聚集在上部空间!

网友:
架起来抬高到两米位置,靠近出风口摆放,减短出风管在室内长度

网友:
热风从管道排向室外,那室内就不断补充新风进来,室内的空气稍被降温就被抽走,补进来的新风又是室外的常温空气,想想能效也高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