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尝试拆修博世盖世7000壁挂炉,显示EA扳手图标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4-07-26):
我家里是北方的壁挂炉取暧,原来买房时自带的依玛壁挂炉已经到寿命换了现在的博世盖世7000系列壁挂炉,带生活热水和冬季供暖功能,好像有5、6年了吧。

最近晚上洗澡时经常会不出热水,液晶面板显示“EA”和一个小扳手的图标,查了说明书和网上大概是锅炉点火不成功的提示,有时候长按“ok”键重置会好,但是每天晚上都得来这么一出实在讨厌,在网上查找了一番,都说是因为博世壁挂炉使用到4年左右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通常是需要保养(即拆开清扫灰尘),我看了几个视频感觉和我家前一个依玛壁挂炉后几年的故障差不多,基本上就是空压开关内部和风轮机前端出口的测风口积累了灰尘堵塞严重,造成空压开关感应不到足够的气压不能工作,所以炉子自检到这一步少了空压开关应该给出的信号,下一步供气和电子针点火步骤就不能进行,最终的供气点火这一步也就无从谈起,炉子就报警点火失败了。

今天休息在家就利用上午时间把燃气炉拆修一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以后遇到类似的故障也能自己解决。
先准备好工具:可换头的电动螺丝批(比手动省时省力,夏天工作时间尽量缩短少出汗)、小刷子(没买到合适的,用扫床帚代替,主要用来刷掉燃烧室内热交换器上的灰尘)、吸尘器(要换上带毛刷的尖头,刷灰尘时候直接吸干净)、湿抹布(用来擦拭风轮和机器内部其它部位积累的灰尘)、大张塑料布铺在地上当工作台(我没找到合适大小的塑料布,用几张报纸拼接的,接完灰尘一卷就扔了)。

开始干:(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拆机之前的壁挂炉

拆下底部的两颗螺丝后,从下面掀开前盖板,顶部是2个上卷的一体式挂勾,向上推一下就拆下来了,机器自带2根塑料拉线便于拆修时拉住盖板,因为盖板上还有一块面板开关和一小块显示器,连着几根线路,不能直接取下,只能这样挂着。

前盖板打开后壁挂炉的样子

放在洗衣机上面的部分工具

炉子底部水泵、阀门等部件,注意看前面2根白色向内斜拉的就是机器自带的塑料拉绳,没有它们盖板就会下来,并扯断部分连线,要是拆下连线又特别麻烦,所以这样的设计不错。

壁挂炉内燃烧室顶部,从左至右:左侧白色圆形部件是空压开关,中间的是上接烟囱右接风机的风道口,右侧是风机。

这张是燃烧室底部,白色一层的主要是多年沉积的隔热层掉渣和吸入空气中的杂物燃烧后的产物,里面还有半只蜂或甲虫类的残体,燃烧室里面也都是这种白色颗粒,和细小的灰尘有显著不同,我猜多半大概是空气中的柳絮和昆虫之类的杂物燃烧后形成的。

拆下燃烧室前盖板的背面,也嵌着一块隔热层,用手摸了摸有点像石棉

看燃烧室盖板内部底边也落着一层白色颗粒

燃烧室内部,下面一排排的是燃烧嘴,燃气从这里喷出被点燃,左侧是温度探针,右边是点火针,我用小手挫磨了磨氧化层(因为手边没有砂纸)

燃烧室内顶部的热交换器,可以看到顶部右边风机轮里的灰尘。

再来一张燃烧室底部的照片,注意下面掉落的一层白色颗粒

来个昆虫遗骸特写

热交换器顶部的三角顶,可以看到风机内的叶轮上有不少锈灰,风机和三角顶由3个挂卡和1颗螺丝固定,这里因锈蚀已经拆不下来了,我直接连同三角顶和风道口整体拆下,比较费劲。

炉子左上角的空压开关,我看网上早期的博世壁挂炉修理视频中空压开关下面的连管还都是铜管,我的这台机器已经减配成了橡胶管

空压开关从炉内壁取下后的接线端特写,为了防止拆下后接错,我用记号笔在其中一端做了标记,防止回来接错,这照片里还没标记。

拆下的风机及其顶部的电机

风机内叶轮用工具轻轻一敲就从风轮上掉落一层锈灰

从风机口向风机内看去,内壁也是一层锈和灰

一翻手就倒出许多

拆开风机外壳仔细清洁,这东西主要是从热交换器上面抽气,并通过内外双层的烟囱内管向外强排废气,这时烟囱外管就会因为炉子内部抽气产生负压而吸入外部的空气,以供燃烧室使用。

炉子顶部拆下空压开关、风道口和风机的样子,这里灰尘不多,毕竟是顶部,不怎么积灰尘。

风道口内部的2个测风口之一

风道口内部的2个测风口之二,这两个测风口是连接空压开关下面的2根胶管的,就这里是最容易堵的,造成EA代码报错,也主要是这里引起的。你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前一台依玛壁挂炉后几年一直出毛病,我一直在边修边用撑到了设计报废年限(10年哈哈),那一台除了膨胀水箱就是空压开关测风口容易出故障,它一罢工,我就拆开那里吹吹或者用牙刷清扫灰尘。这两台相比,博世的构造和设计比依玛的简洁多了,省掉了膨胀水箱,直接用一个排气阀代替。

这次超市购买的扫床帚,凑合用,有点儿大,有的地方伸不进去,用湿布擦也一样

吸尘器和合适的吸嘴

风机顶部电机的标识.

风机拆开后的样子

固定风机的燃烧室的三角顶侧边,这里本来设计成拧下一颗螺丝再向上推开卡子就可以拆下风机,奈何风轮被吸入的空气中水汽腐蚀,有冷凝水流到这里把风机的3个卡子锈住了,我只好把燃烧室的三角顶和风枪、风道口整体拆下来,然后用小手锉磨掉这里的锈,希望下次可以分体一件件地拆下来。

清理好重新装上的空压开关、风道口、风机以及燃烧室的三角顶

再拍一张重装后的风机细节,注意风机上的两个接线端子我也用记号笔标记了一个,省得装回来接错

重装后的空压开关,还没装右侧的一个金属板,其实我感觉这块板没什么用处,或者工人装配时把橡胶管错装到了下面,我猜它应该是把橡胶管与燃烧室顶部分隔开来,免得高温烫破了橡胶管。

清扫后干净的燃烧室内部

燃烧室下面原来厚厚一层白色颗粒也吸干净了

壁挂炉底部水泵等舱室也简单擦了擦

先不装燃烧室盖板,开热水试机,一次点火成功

装回所有盖板螺丝,最后合上前盖板,没有多一颗螺丝和零件!哈哈

给控制面板来一张特定,现在是开机未工作的状态

完!

网友:
过成相当详细,清理的也真干净。

网友:
卧槽,牛皮,绑定

楼主:
注册后时隔多年,第一次发长贴,有几处错别字,请多多包涵

网友:
大工程,恭喜修复

楼主:
感谢版主加精华和各位的支持!

我是2012年就注册的用户,喜欢自己动手拆修电器、自己装修、刷机。。。最早是顺着一个拆机贴摸到这块宝地的,这里除了拆机乐园以外还有更多有趣的版块,早些年时不时就来这里逛上一整天,能看到各路达人新奇、精彩和搞笑的帖子。。。。我属于典型的潜水党,很少发贴,后来的几年论坛从旧版改到了新版,之后就不怎么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坛子改成了积分制,有的版块还要“家元”,所以为了以后能继续在这里傲游,我要与时俱进,多发贴多互动把积分搞上去。。。

网友A:
胆大心细,这个拆装清理需要耗时比较多,清理的也是很干净呀,比售后强,售后就是糊弄让你换新机器

网友B:
我姨家里有个同款,当初买的时候好贵,也是用了没几年就开始坏,后来维修人员也修不好,它时好时不好,确实不好修。去年开始市政集中供暖了,这个也就荒废在墙上了。
那些白色的颗粒我觉得是隔热材料烧蚀剥落的。

网友:
燃烧室隔热材料会掉落微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姨家里有个同款,当初买的时候好贵,也是用了没几年就开始坏,后来维修人员也修不好,它时好时不好,确实 ...

燃气中有灰尘,燃气热水器燃烧后都会有颗粒。

网友:
清理的很干净

网友:
厉害,量啥眼睛了

网友:
博士壁挂炉咋样

网友:
壁挂炉高大上  很不错   吸尘器也很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这个拆装清理需要耗时比较多,清理的也是很干净呀,比售后强,售后就是糊弄让你换新机器{ ...

知音呐。。。
我这也是被多少年来被物业维修和各类电器售后折磨逼出来的,他们总是糊弄或者让你加钱换新。
最早十多年前依玛壁挂炉第一次点火不成功的时候还在售后保修期,电话叫来个维修工换掉空压开关收我150我还觉得师傅技术真棒,一看就知道该换哪个零件。。。。后来我发现淘宝上10到15块就能买一个还包邮。。。。
家里换水龙头叫来小区物业师傅,一个在屋里抽烟一个说话带刺,好像出个工给他们多大委屈似的。。。。
就说这台博世壁挂炉吧,机器是好机器,两个小伙儿上门安装,一会儿装好了让我签字,我一看包装盒里有个环,问这是什么,两位顾左右而言他,最后逼得不行了说出来这是顶部烟囱接口的装饰盖,一开始忘了装,说不装也没事儿。。。我坚持要求把机器拆下来重新装,两人不情不愿地拆下重装了,最后当天晚上我发现还是少装了一个自带的燃气阀,用的是上一台机器未拆的老阀门。。。

就是这些人让我走上了现在的路,现在我家里的冰箱、洗衣机、门窗、墙上电源面板、抽油烟机。。。都是自己安装自己换件修的,半年前还给衣帽间补铺了4平方米的地板。。。家里工具一大堆。。。

楼主:
不错,这是5、6年来第一次出毛病,其实是空气不好,灰尘积累造成的空压开关故障,清理灰尘就好了,可以再战几年。

楼主:
如楼上坛友所说,我一开始也觉得那些白色颗粒是隔热材料烧蚀剥落的渣子,但是我仔细看了盖板内侧的材料是絮状的类似石棉材料,不应该会烧成颗粒状吧。。。也许是絮状隔热材料里掺杂了不耐热的物质烧结后产生的也说不准,毕竟昆虫的残骸还是有颜色和形状区别的。

网友:
现在拆东西必备的就是手机,拆之前全部取证,装上后再验证一遍。不过有一次,按照这个步骤做,居然多出过俩螺丝。后来又重新拆开,一点点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音呐。。。
我这也是被多少年来被物业维修和各类电器售后折磨逼出来的,他们总是糊弄或者让你加 ...

真男人,谁家没有一堆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