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入手了一个胜利VC890C+,测电容好像不准呢?!

楼主(2024-07-26):
昨天拆开看了,硬封的,不是牛屎,但是测2200微法电容,结果显示3200微法,Why?
(2024.7.26  应该不是量程问题,这表电容量程是20毫法,也就是2万微法,大概率是电容自己不准确,后来我又测了一些,几百的基本都准,超1000的试了也还行,就是手里这种绿色的2000+的出入比较大)

楼主:
几百微法的电容和电压电阻倒是挺准的

网友:
多测几个看看,如果都这样就是表不准了。

网友:
会不会电容失效了,还需要有对照

网友:
多测几个的

网友:
电容超过表的测量范围了!一般是200微法

网友:
电容放电
测量档位

网友:
这电容一眼假

网友:
刚试了一下,22o的量程,超过470就不显示数字了。

网友:
胜利890系列,一般都是炮灰表,能用与好用、吃饱与吃好是有差别的。不信,楼主买个葫芦壳测量对比一下。

网友:
1、是不是超过量程了?
2、电容本身不准。

网友:
有可能是5楼说的情况,超过表的测量范围了。

网友:
应该电容超过表的测量范围了

网友:
和我的890不一样

网友A:
这个价格买UT890不香吗?价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买UT890不香吗?价格差不多

UT890是SD7501

网友:
电容漏电流相对测试电流太大了

网友:
上万元的台式万用表测量电容都不如几百元的电桥准,测量方法的不同,测量电容还是老老实实电桥吧,

网友:
还真没注意看是多少,买的硬封的,当时到手拆看到确认是硬封芯片就直接装起来了,论坛有拆机,就没有发,
890C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