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中高速底盘嗡嗡高频异响求助

楼主(2024-07-26):
明天要出远门了,今天回老家办事,结果车车底盘有异响,具体情况是:
1、50速度开始出现
2、70异响比较明显
3、80-100嗡嗡最突出
4、120左右风噪混合就不容易识别了
嗡嗡响与发动机转速无关,挂空挡滑行异响不变。
异响只与速度有关,嗡嗡频率和速度成正比。
初步判断可能是都车轮轴承的声音,但是车内听不出,只能分辨是底盘发出来的。
也有可能是变速箱半轴的。
检查半轴套正常。
这次远门4000公里,恐怕来不及维护了,家人们这个情况怎么看?

楼主:
开高速空调成功扳回一局,居然结露水了,法系车空调是出了名的弱

网友:
车轮轴承坏的话上架子让修车的转车轮一听就知道是哪个轮,还是早修的好。

网友:
嗡嗡频率和速度成正比。一般认为是轴承,但是轴承的原因很好判断,就是看轮毂盘是否为镜面,如有凹痕出现,就是轴承磨损导致,也是出现异响的原因。

网友A:
轴承可能性大。拿千斤顶挨个轮子顶起来转转听听,声音是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可能性大。拿千斤顶挨个轮子顶起来转转听听,声音是否都正常。

才发现,明天就要出远门,焦灼啊
4000公里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

网友:
车轮轴承概率大点,半轴只要胶套没破 基本没事

网友:
抬起来看看轴承吧。

网友:
出发前是不是拔钉子补胎了?查查动平衡?底盘响后轮补过?前轮是震方向盘,速度快了握不住的那种,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找个维修店顶起来检查一下,比在这里求解更有效

网友:
思路是对的,一般都是车轮轴承或者外球笼,车轮轴承可能性大。可以升起车子,看球笼防尘套有没有损坏。也可以快速转动车轮听声音,修车师傅给我车子这么判断的。

网友:
车轮轴承概率大点

网友:
车主没修就上高速了?

网友:
不如开去经常修车的地方让师傅检查一下

网友:
四个轮子上的轴承中的某一个,不确定哪一个,也可以都换了,反正那东西不贵

楼主:
安全回来了

网友B:
今天把车送去修理店了,明天开搞底盘胶套,全换了
也是跟你的状况参不多
上120公里就很抖   村道下面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把车送去修理店了,明天开搞底盘胶套,全换了
也是跟你的状况参不多
上120公里就很抖   村道下面很想 ...

120抖先做轮胎动平衡,老铁交流下维修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抖先做轮胎动平衡,老铁交流下维修心得

放修理店了,
下午打电话来说 水箱节温器又坏了漏水

总之修起来就是一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