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大功率的电动车电源转换器之原来击穿可以这么玩

楼主(2024-07-26):
拆一个大功率的电动车电源转换器之原来击穿可以这么玩
车上本来装一个大喇叭,结果喇叭进水短路,以为烧了喇叭主机,结果主机承受住喇叭短路了,持续大电流的输出就烧了这个转换器,一下子整车12V没电了我就知道转换器挂了。
当年为了搞汽车盆喇叭,专门买的大功率转换器,原先10A的带不动,后来才发现是开关过流太小,接了一个继电器后喇叭就响亮了,跑题了。
进入正题,这种反而耐艹。瞬时30A,持续20A没问题。

拆开,内部没有贴片元件,全是立式的元件。

mos管有两个,双二极管也有两个。

也有两个变压器,上方有电容位,原先想加一颗来的,结果压条太长就放弃了。

经测,这两个mos管短路了一个,其他元件在电路板上也有短路的,但是拆下来测又是正常。

这两个双二极管三极管。

晶体管测试仪测量其中一颗击穿。

最后用其他mos管暂代,手里最大30V可调电源接通,转换出来12+V电压,说明只是击穿了一个mos管,运气好。

最后也没换,修控制器的时候,把坏掉那组控制器其中一颗mos管拆下来给转换器用了,就是两颗型号不同估计。。能用多久就多久吧。

三线头,以前搞不懂要怎么接,直到直到了了解共负后。

原配车上的转换器功率太小了,喇叭声出不来,换上去后,简直就是汽车级声音,响亮。

网友A:
48v以上转12v,别的都是间接用电,不是12∨的大灯,电流小点也没关系,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以上转12v,别的都是间接用电,不是12∨的大灯,电流小点也没关系,够用了。 ...

那是简易电动车才这么做,转向灯、刹车灯,喇叭以及大灯全是48V通用的,简易电动车转换器都没有。

网友:
转换器输出瞬时30A,持续20A,电流不小啊。

网友B:
击穿会造成48V供电直通12V,不会烧坏其他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击穿会造成48V供电直通12V,不会烧坏其他东西吗?

保险断路啦亲。

网友:
这种非隔离电源,就怕击穿,击穿就是原边高压了!

网友:
楼主的手艺好棒哦

网友:
大喇叭喇叭主机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简易电动车才这么做,转向灯、刹车灯,喇叭以及大灯全是48V通用的,简易电动车转换器都没有。 ...

看见别人用过,自已没用过,也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大神就是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降压电路,管子击穿就像大坝溃了,下游能活得是命大

网友:
我用的之前买的村田的dcdc 30a的隔离电源不错

网友:
我只有用过10A的

网友:
要这么大的响度有什么意义,会吓坏人的。

网友:
之前原车也是非隔离电源,后来换了,还是用隔离电源比较好

网友:
管子参数差异太大,这也下的去手?

网友:
功率很大啊,设计的这么复杂,可以,做工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