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苹果 IPOD 存储器 机械硬盘拆解

楼主(2024-07-26):
抽屉吃灰的IPOD终于决定拿出来拆了。  有的图旁边摆了一枝笔,作大小比对。

1、外壳搞脏了,就不拍,直接裸电路板了

2、硬盘外观

3、撕开标签纸

4、拧下螺丝,拿下硬盘电路板

5、板上IC

6、没电路板的硬盘外观

7、打开密封的硬盘,里面是一片1英寸的盘片

8、对比大小及内部细节

9、磁头,磁头臂是超薄的钢片,钢度还不如一片纸

10、磁头与外部电路连接板

11、塑胶件

12、重点来了:磁盘

捏在手指上的磁盘

13、最后拆开的全家福

十多年前的闪存已经做到比较大了。为什么苹果当时还用6GB的机械硬盘呢?

网友:
这是1.8寸的微硬盘?

网友A:
换一张CF闪存卡上去,应该能继续用下去。
以前8G CF卡可比机械盘贵多了,就算是苹果都不怎么舍得用!后来闪存价格下去了才换的

网友:
盘片裂了?难道不是金属盘?玻璃盘?

网友:
还是有点技术的,国内还没有,这盘片是玻璃材质?

网友:
硬盘的原理和结构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6G还是6TB的HDD,
区别只是1.8寸、2.5寸或者是3.5寸体积的区别

网友:
6G在以前也不算小了

网友:
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张CF闪存卡上去,应该能继续用下去。
以前8G CF卡可比机械盘贵多了,就算是苹果都不怎么舍得用!后来闪 ...

原来如此,受教

网友:
这是不常用吗?还是原厂的机械硬盘,现在这个播放器用的频繁的,硬盘基本上全都坏了,放歌硬盘有异响,有坏道读取不动,之类的,用硬盘应该还是闪存价格的原因,早期因为闪存贵,就发展这种微硬盘给便携的电子设备用,后来闪存价格下来了,而且体积比这种微硬盘更小,更省电,更抗震耐摔,就全用闪存去了

楼主:
是的,一不小心把磁盘撬破了,很脆。

楼主:
21年去供应商办公室,看到一盘硅晶体,都小心翼翼的端着

网友:
我感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这个随身携带。这硬盘防震不一般

网友:
当镜子使唤

网友:
收藏了2块1.8的,真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