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关于RTS5765-5766DL扩容金士顿1TB固件修复

楼主(2024-07-26):
在网买了个山寨金士顿扩容1T固态,被坑了,非常的慢。主控是RTS5765DL,闪存是YL3IBAM如图,这个闪存芯片查不到。从量产部落下载了一个rtl芯片ID检测软件,采用的是美光B47R制程的闪存,单颗粒是64g的,两个颗粒128gb,找了一个RTS5765DL+B47R的开卡软件。另外,又买了一个智微jms583的开卡转接板,方便固态硬盘通过USB连接电脑。经量产部落客服指点,过程如下:

一、将固态硬盘插入转接板,用镊子短接两个ROM孔(右上角竖排一方一圆),保持短接状态把转接板插入电脑。打开开卡主程序SSDMP.exe,程序扫描到新设备后,会显示一个容量0.25GB的小分区(如下图),此时拿下镊子,取消短接。

二、点击界面顶部蓝色螺母图标,把配置文件选择成“config_6577.ini”这种标准模板配置,即可激活“Auto Detect”按钮(有的软件已被锁定,要输入密码“realtekssd”即可解锁)。然后点一下“Auto Detect”自动检测和匹配闪存型号,检测完成后,几乎不用更改什么设置,可以直接在软件左上方点绿色三角图标进行开卡。

三、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即可完成开卡。如果中途出现错误,就需要更改一下“LLF Mode”“MaxCapacity”等等其他的设置,我选的clear all清除所有,比如扩容盘和垃圾盘都需要降低容量才能开卡成功。
四、最后,拔下硬盘,此时不用短接,重新正常插到电脑上,在磁盘管理器里对固态硬盘里进行分区格式化,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楼主这是操作说明吗?

网友:
所以容量才128G?

网友A:
用128G冒充1000G的JS该死

网友:
用128G冒充1000G真是坑人

网友:
现在的技术真是高超,本来这么小容量的硬盘或U盘,或SD卡,TF卡,硬是修改成那么大容量的;这技术要是用于银行卡,估计就要进去吃免费的饭了;本来很少,修改成上亿了。

网友B:
鄙人直言,量产部落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8G冒充1000G的JS该死

扩容盘,没办法,只能用实际容量使用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鄙人直言,量产部落就是垃圾!!!

要全面看待

网友:
鄙人直言,量产部落就是狗屎!!!

网友C:
鄙人直言,量产部落就是狗屎!!!反对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鄙人直言,量产部落就是狗屎!!!反对托

不是拖,朋友。

网友(2024-08-26):
明显的软文啊..

网友:
二手市场买固态得擦亮眼睛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C:
鄙人直言,量产部落就是狗屎!!!反对托

产部落就是狗屎!

网友:
开卡成功后,磁盘管理里面,无法初始化。怎么办

网友:
金士顿sa2000m8一直卡怎么开卡啊,主控sm2263en的

网友(2025-04-18):
鄙人直言,量产部落就是狗屎!垃圾开了一星会员,还不能进所有版块 还要金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