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路由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7-26):
本地网友的机器,进水不开机,主板发热,打开上盖发现正面还算干净:

用手触摸主板,发现交换机芯片屏蔽罩发热,测量图中0欧电阻对地阻值为22:

仔细检查,发现是交换机芯片背面主板发热传递过来了,打开背面屏蔽罩,我滴乖乖,进水相当严重:

清理干净主板,不发热了,腐蚀的小元件也掉完了,开机有线网口无反应:

把掉了的供电线路上的电阻补好,开机发现获取不了IP

交换机芯片重装一遍也一样,只能拆下cpu重装一下了:

Mt7986 cpu植锡:

装好cpu,开机电流正常了:

开机有线无线均正常了:

到此,完美修复,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腐成这样的都修好!!强 ~~~然后又还新植了芯片。更强~~~

网友A:
电阻阻值怎么知道的?

网友:
不愧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怎么知道的?

都是供电线路上的,0欧补上

网友:
这是男主玩游戏,上网太厉害,被女主倒水进路由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供电线路上的,0欧补上

0欧姆啊,直接一坨锡了

网友:
专业的维修,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愧是专业水平

网友:
男主玩游戏,上网太厉害,被女主倒水进路由器了吗

网友B:
背面为什么罩上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为什么罩上

供电从背面走再通过过孔到正面给芯片

网友C:
都这样了还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样了还修

就当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