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货不对板也有惊喜?19块的手电钻到货

楼主(2024-07-26):
之前看到过一家店19块钱出插线手电钻,感觉挺便宜的,想着没事买来看看也可以,也就一顿盒饭钱,今天到货发现商家发的货不对板

楼主:
这是宣传图上的,无调速功能和无标签三无产品

网友A:
你赚大了,卖家发了两个给你,还是有其它惊喜的事情?你发现货不对板,然后退款不退货?

楼主:
我收到货的却是有调速和有厂家信息的升级版?虽然还是贴牌,但至少加了无级变速,这个货不对板我想应该没有买家介意吧功率应该是虚标,我买的德力西也是写710瓦,但人家是钢头,这个塑料头应该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赚大了,卖家发了两个给你,还是有其它惊喜的事情?你发现货不对板,然后退款不退货? ...

那倒没那么贪,默默好评而已。。

网友B:
楼主这是闷声发大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赚大了,卖家发了两个给你,还是有其它惊喜的事情?你发现货不对板,然后退款不退货? ...

我说的是我拍的19元电钻宣传图是没有无级变速的低价版(类似图一),卖家给我发的是有无级变速的高价版(类似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闷声发大财啊

那倒没有,便宜了二十块最多,正常有无级变速的估计要40左右

网友:
不错,真便宜啊

网友C: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又一家漏宝的商家哭晕在了厕所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又一家漏宝的商家哭晕在了厕所里

其实这价格就算无调速也是全网最低了哈哈

网友D:
那个多出来的旋钮是个硬限位钮,给调速开关限位用的,使按动开关达到所需转速时,就限位按不动了。如果把此旋钮调到最大,那么使用起来就跟最上边的电钻一样了(那个电钻开关也是有调速功能的)。多一个功能怎么说也是好一些的。

网友E:
便宜是足够便宜了。
个人觉得啊,这是一鱼两吃基本做法而已,你非得要商家卖个没有无极的给你看看,很大概率是没货的,市面上我就没见过这种开关不带无极的。
就像之前的一个笑话,9.9的版本和19.9的有什么区别,老实的客服回答说没有区别,有人更喜欢19.9而已。
至于说功率虚标,要看怎么定义的,这玩意堵转3a+电流,输入功率710W很正常啊,谈不上虚标,至于热功耗多少,会不会烧就难说了。
看你做什么活了,这种手拧夹头,不带轴锁,一般6mm以上夹头就比较难夹稳了。

这么便宜要啥自行车,至于说质量,低负荷使用按理说不可能烧,,高负荷使用(钻大孔,堵转、连续使用)问题可大可小,电机着火、线烧穿,所以尽量避免高负荷场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多出来的旋钮是个硬限位钮,给调速开关限位用的,使按动开关达到所需转速时,就限位按不动了。如果把此 ...

这个我知道,我一般开到最高,用手按压力度控制速度的,有这个功能打光滑的或者拧螺丝比较容易,不然转速太快容易甩。

网友:
不过细想起来,多一个功能也未必总是好事,就拿你到手的电钻说吧,多了一个转速限位钮,要是下次用时需要高速,但忘了有限位,或者被别人拧了你不知道,开关按到底转速达不到,才发现被限速了,就要停下来重新旋一下钮再用,反而浪费时间了,所以这个功能比较鸡肋,老式电钻上较多,新出的电钻大多数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多出来的旋钮是个硬限位钮,给调速开关限位用的,使按动开关达到所需转速时,就限位按不动了。如果把此 ...

我刚好有一把很老的电钻,我拆机过,那把就和上面那把样子一样,但是没有无级变速,你轻轻按一下也是满速,而且上面那把在别的平台上买,商家有特意标注无调速的,所以应该没有调速吧?

网友:
楼主这此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多出来的旋钮是个硬限位钮,给调速开关限位用的,使按动开关达到所需转速时,就限位按不动了。如果把此 ...

如图,样子和第一把一模一样,但是商家显示是无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宜是足够便宜了。
个人觉得啊,这是一鱼两吃基本做法而已,你非得要商家卖个没有无极的给你看看,很大概 ...

我刚好有拆一把这种开关无调速的,别家卖的同款贴牌也注明无调速

网友:
如果是铜芯的,那么楼主喜滋滋把,如果是铝芯,这个价格应该能搜到不少,现在线下铝芯的都要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