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iFKOO F4蓝牙播放器,换块板子又复活了

楼主(2024-07-26):
如题,前段时间同事送过来一台蓝牙播放器,说是打不开,给我折腾。

一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拆下电池检查还是好的,有电,粗略看了下其他元器件还是好的。
于是在PDD上买了蓝牙板,直接替换。最后打印了一个板子的底座,完美。

网友A:
这个板子开机时会不会说一段英文?我有一个类似的号称外贸的长条音箱每次开机来一段音量很大的英文,很是雷人......

网友:
能自己动手换板子太方便了

网友B:
就这台面,原版不修呢

网友:
可以这样拼装?

网友:
体积这么大,音质一定不会太差

网友:
板子不好找

网友:
个头不小啊值得一修

网友:
直接换也不错,省心

网友:
不错,能找到可换的板子。

网友:
厂家指导价:499元!水分很大

网友:
把蓝牙板直接外置了,有点敷衍啊

网友:
看着板子做工很不错啊,楼主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开机时会不会说一段英文?我有一个类似的号称外贸的长条音箱每次开机来一段音量很大的英文,很是雷 ...

有的可以调成中文,问商家或厂家,还可以刷系统

网友:
这玩具用电很快,白色LED的 纯待机也就6天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台面,原版不修呢

小白一个,实力不允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一个,实力不允许啊

好歹盖个透明胶布保护一下

网友:
杰里25b4 是不是单声道的?音质确实不错

网友:
还是换主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