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的PD 65W GAN2充电器坏了

楼主(2024-07-26):
并夕夕买的65w充电器在用电脑玩游戏时突然无输出了,应该是过热什么原件损坏了,现在测试输出端电容只有4v,同时长时间接电c口板会发热

网友A:
支持下,当年90买的努比亚65w氮化镓还在正常用。

网友:
便宜买的吧,并夕夕的东西不太靠谱

网友B:
这个氮化镓有点假,就是有点不靠谱的意思,看着崭新的,实际上已损坏,会修也要花费一点米。

网友C:
在并夕夕买电器之类的东西靠运气

网友:
充电器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份价格一分货,自己用的除了原装充电头子,就不要买60以下的,更不要说10-30的,里面基本一个样,不带个板板算好的,正常好点的基本80+

网友:
十几块钱的东西 没有加强散热你就敢充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氮化镓有点假,就是有点不靠谱的意思,看着崭新的,实际上已损坏,会修也要花费一点米。 ...

真实65w体积迷你,还是想修着改造用一下

网友D: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并夕夕买电器之类的东西靠运气

是啊就两月,武汉天气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当年90买的努比亚65w氮化镓还在正常用。

厉害,这个小巧方便携带,我买了原装充电器的哪个比较大

网友:
多多的东东

网友E:
楼主,充电头电源插脚用磁铁吸一下,看看能不能吸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充电头电源插脚用磁铁吸一下,看看能不能吸住。

能吸住的就是假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实65w体积迷你,还是想修着改造用一下

是真实65w,但是不耐用,所以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充电头电源插脚用磁铁吸一下,看看能不能吸住。

这种一般是铁的

楼主:
大概找到坏的位置了这个电容这短路了,怀疑这个yc45n芯片烧了,不知道有什么代换的

楼主:
找到原原因了,这颗电容短路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换多大容量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漏电

真厉害,一下到重点,我换了个电容现在激活不了快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