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小公交车内部居然有9个摄像头,这是不是太多了点?!

楼主(2024-07-29):
小小一辆公交车,发现内部装了好多的摄像头

让偶快来数一数,前面右侧有6个,左侧这张图上能看到1个

左侧在车门对着的地方,还有2个

看到司机边上的显视器上,只有4个摄像头的画面,其他5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是不是太多了点?!搞不好车外边还有几个摄像头看周边情况呢
这是怕碰瓷,用来保护司机的么?

网友:
这要是在国外,又该说侵犯个人隐私了

网友:
一般前门一个,后门一个,前过道一个,后过道一个,司机一个
有可能还有远程的摄像头,反正现在摄像便宜,多点也没毛病

网友:
车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广角的吧

网友:
不多,全方位的,包括外面。出了事故或有纠纷这些都是证据

网友:
需要的吧,公共交通嘛

网友:
我怀疑有些是不能用的,没有拆而已

网友A:
是这样的~有一些是以前有某些部门要求要接入什么系统,然后安装2个,然后后面又会有别的人(或者部门什么的)要求接入另外的系统,又安装2个,加上公交公司自己的,有些是系统更新换代,旧的其实没有用了,但是没拆,因为装新系统的人只负责装,旧系统拔掉线完事。~~~就像现在有的地方一开始系统是现金,后面更换系统,要求刷那种NFC的卡,又换系统,再到后面又要求微信扫码,又换一次系统这样子。

网友:
不错,有的还是带语音录制的

网友:
其中有人脸识别,人数统计,数个远程头,剩余的是本地录像机的头。

网友:
很明显不是一批装的摄像头  黑色的是原车带的 白色的估计是哪个部门安装的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两套,老的淘汰了没有拆掉,继续安装了新的

网友:
显示器的本地一套

网友:
1984欢迎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有一些是以前有某些部门要求要接入什么系统,然后安装2个,然后后面又会有别的人(或者部门什么的 ...

这个才是正解,越多越能体现对乘客的关心。

网友:
有些是系统更新换代,旧的其实没有用了,但是没拆,

网友:
看样子这车是不是有点故事啊。

网友:
其实有一些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有一些是以前有某些部门要求要接入什么系统,然后安装2个,然后后面又会有别的人(或者部门什么的 ...

+1,老湿机...

-------------------

网友:
留好证据,如有有纠纷就有证据了